[技术讨论] 为什么ack应答都是低电平

楼主(2023-07-06):
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不管是IIC 还是别的协议 ACK应答都是(低电平0:应答 )(高电平1:不应答),这是为什么呢?

讨论一下。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跟单片机低电平复位一个原理,自然界中都会有一些干扰信号,干扰信号的影响一般是正电平。
如果通信或响应是正电平,就有可能被干扰信号触发,如果是负电平,那负电平叠加正电平还是一个正电平。
常见的按键也是低电平来触发的。

网友:
I2C空闲电平是高电平啊, 如果高电平应答,单片机怎么判断这个器件是否存在呢。

网友:
像I2C ,CAN等组网,都是线与操作,显性电平0起主导作用,只要一个节点是0,全都是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