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分享] 基于cherry USB的cdc+msc 组合设备分享

楼主(2023-07-07):
使用stm32F103ZE,w25Q16做模拟U盘。

网友:
下下来瞧瞧,我看用CubeMX也能生成这样的工程~ 正好研究下差别

网友A(2024-01-16):
我是stml4的芯片,移植好像没成功,一般是改这三个参数吧?
#ifndef USBD_IRQHandler
#define USBD_IRQHandler OTG_FS_IRQHandler //use actual usb irq name instead
#endif

#ifndef USB_BASE
#define USB_BASE (0x50000000UL)//(0x40005C00UL) /*!< USB_IP Peripheral Registers base address */
#endif

#ifndef USB_NUM_BIDIR_ENDPOINTS
#define USB_NUM_BIDIR_ENDPOINTS 8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