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机烧录] TI MSPM0L1306片子烧录全55文件后,再也无法DEBUG

楼主(2023-07-07):
烧录16KB的全0x55文件成功,之后再也无法进入DEBUG状态,可以识别到IDCODE。
还没找到如何解锁的方法。

网友:
1、经过下午反复测试,这个芯片不能下载不相干的数据代码,很容易导致芯片无法重新下载程序,使用JLINK测试,无法再识别到ID,使用DAPLINK测试,可以识别到ID,但无法下载成功。

2、TI官方给的BSL bootloader串口/SPI/I2C方案,需要借助他们官方的XDS110下载器或者他们的评估板带XDS110下载的,不好用。
https://www.ti.com/lit/an/slaae88a/slaae88a.pdf

3、TI官方论坛也有几个网友咨询这方面问题,看来这块确实有问题,且不容易解决。
https://e2e.ti.com/support/micro ... g-the-wrong-project

暂时先不研究了,等TI官方推出好的解决方案了,再做升级,当前使用这款芯片,注意不要随意下载不相干的程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