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SDIO] 請問有人有遇過板子第一次上電fatfs回傳FR_NOT_READY,但按下reset再跑一次之後都正常

楼主(2023-07-07):
我用STM32CUBMX產生一個只有Freertos+SDCard用SDMMC。

功能都正常。但是發現一個問題。
若板子第一次上電不按reset按鈕,調用任何fatfs都會回傳FR_NOT_READY,只有f_mount回傳FR_OK。
但若是板子上電後,在按下reset按鈕,則所有fatfs功能都正常。

之後測試下發現,只要SDCard有拔插動作,上電第一次都會FR_NOT_READY,都需要按下Reset才能正常。
請問有版大遇到這個問題嗎?

网友A:
这种情况下的,一般是程序涉及到延迟的地方没有正常执行导致的。

你试试调试状态全速运行,应该也是正常的,如果也正常,说明确实是这个问题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下的,一般是程序涉及到延迟的地方没有正常执行导致的。

你试试调试状态全速运行,应该也是正常 ...

我在嘗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