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外围电路如何设计

楼主(2023-07-07):
需要设计一个数模转换芯片DAC8554的外围电路,新手不知道该如何下手,求帮助!

网友:
我查了一下这个dac8554,供应电压3.3V和5V应该都可以,那你是不是可以考虑接入24V或者5V的供电,加一个5819w防反,稳压器用sgm2203-5.0或者7533?然后稳压器输入输出各加一个106、104 0603的电容。我也是初学者,很多不懂的互相讨论。

网友:
老哥做出来了吗,我也想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