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T/IAP] IAP缓存bin文件时进入Hardfault

楼主(2023-07-07):
通过网口进行IAP,bin文件大小148k(151908Bytes),定义300k大小的缓存数组

使用memcpy拷贝接收到的数据时,只拷贝125560Bytes就进入Hardfault,
测试注销memcpy,TCP可以正常接收完整bin文件,如下图。

求解为什么会报错,谢谢!

网友A:
你看下MDK的faults reports确实下是不是下面问题。

memcpy会用到4字节对齐(4个字节为一组加速传输),H7系列,有对齐,就会有下面这个帖子问题。

你可以自己for循环解决,也可以下面链接解决。

石锤内存访问不支持非对齐是否STM32H7的硬件bug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4562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MDK的faults reports确实下是不是下面问题。

memcpy会用到4字节对齐(4个字节为一组加速传输) ...

感谢Eric,找到原因了,是分配的RAM空间上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