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关于PRIMASK和外设中断的讨论

楼主(2023-07-07):
发现当PRIMASK禁止全局中断后,如果一个外设仍然在运行,并且IF成立,在开始全局中断前,我清外设IF,然后在开启全局中断,这个中断仍然会被响应。这个实验得到的,但从内核手册没有明确说明。有没有小伙伴清楚知道ARM M核中断机制

网友A:
M内核中断有pend挂起标志的,及时全局中断关闭,也可以触发挂起。不过这个仅可以挂起记录一次,即使关闭中断期多次触发,‘

你恢复全局中断后,就会得到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M内核中断有pend挂起标志的,及时全局中断关闭,也可以触发挂起。不过这个仅可以挂起记录一次,即使关闭中 ...

一个应用我发现,如果BOOT里面,关闭外设只用关闭外设时钟,然后APP中一旦开启对应外设时钟+全局中断就可能导致中断被触发,关键是这个时候中断不是我预期需要触发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个应用我发现,如果BOOT里面,关闭外设只用关闭外设时钟,然后APP中一旦开启对应外设时钟+全局中断就可 ...

APP跳转前要提供一个类似芯片重新上电时的干净环境才行。

像你这种情况,需要关闭所有外设NVIC中断,使用的外设也做好DeIint复位初始化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P跳转前要提供一个类似芯片重新上电时的干净环境才行。

像你这种情况,需要关闭所有外设NVIC中断, ...

是的,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