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GL] lvgl加载外部存储器(SD卡)中的PNG图片不能显示

楼主(2023-07-07):
LVGL移植成功了。SD卡也测试好了。单独读写文件没有什么问题(用的是LVGL封装的读写函数)。目前从SD卡中读取PNG图片数据显示不出来,也不显示NO DATA 信息。目前程序跟踪发现,读到的图片宽 高 都是0.好郁闷。帮忙指导下。

网友:
看正点原子的教程,他的教程很详细。LVGL8.2版的,你去原子论坛看,安富莱不做LVGL的,他主攻的是emwin和threadx GUI

楼主:
好的。感谢大家。解决之后我来回复

网友(2023-09-11):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想求助一下楼主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求助求助

网友:
注意png的解码是否注册:lv_img_decoder_set_info_cb(dec, decoder_info),还有LV_IMG_CACHE_DEF_SIZE这个宏是否正确。

网友:
可以先把png文件转为bin文件读取下,需要的操作应该是要比直接解码png少一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