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STM32 USB HOST 能做哪些应用功能

楼主(2023-07-08):
@硬汉哥 请教一下 针对于STM32 USB 主机功能 能做哪些应用  我之前有做过项目用到USB读写U盘 属于USB主机功能 但是由于项目进度,没做过多研究,现在想了解一下USB HOST具体能做些什么

现在我有个项目 对方提供一个设备 对方说明书上写 他们的设备插入PC可以模拟4个串口和1个网口 给到的资料也都是跟PC或者liunx相关的软件支持包,我想STM32应该无法跟这个设备通信吧,是不是有什么思路,请帮忙指点迷津

网友:
没问题,比如USB Host外接USB虚拟串口,这个RL-USB就有对应的支持。

楼主:
@硬汉哥  现在对方虚拟出的串口都是PC端的 提供的软件支持包也是PC端 我这边该如何做呢 你上面截图是针对PL2303做支持的 应该针对不同的虚拟串口有对应的不同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汉哥  现在对方虚拟出的串口都是PC端的 提供的软件支持包也是PC端 我这边该如何做呢 你上面截图是针对PL ...

对,就在这个基础上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