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DC] 请问H7的开发板是否可以直接支持1024x600的分辨率

楼主(2023-07-08):
  在多个例程中,在LTDC初始化代码 中可以看到 7寸 1024x600的分支,但在 LCD面板型号的检查函数中,并没有判断为 1024x600 的代码,故有此疑问;

  如果我把 g_LcdType 的值强制为 LCD_70_1024X600 是否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

根据你的显示屏手册,修改下LTDC时序参数。每种显示屏自带裸屏主控器都略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