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 ADC采样+FFT求问

楼主(2023-07-09):
关于例程V7-019ADC定时器触发+DMA双缓冲实现,求问ADCxValues[128]中的128个数据是否是按照定时器采样频率采样的连续128个点?实验出来是不是的,但是理解上好像是的。

另外,有没有方便的一次按照采样频率取诸如1024、2048个点的方式,方便一次性做FFT计算频率

网友A:
1、连续。
STM32H7的定时器触发ADC双缓冲方式波形效果验证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6484

2、设置DMA缓冲大小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连续。
STM32H7的定时器触发ADC双缓冲方式波形效果验证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 ...

感谢
但是现在遇到一个新问题,就是设置点数<= 2048都是可以的,但是设置为4096就不行了,这是为啥呀,是cache配置问题吗,cache也是按照您的教程配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
但是现在遇到一个新问题,就是设置点数

那就设置DMA缓冲到10K看看。这样一轮就可以采集10K,看看是否连续。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设置DMA缓冲到10K看看。这样一轮就可以采集10K,看看是否连续。

感谢回复!
我后续发现是在做adc的时候就有了问题,我用100khz采样率,采样64个点,8khz信号,采样到的波形就不对了file:///C:/Users/Fish/Desktop/%E5%BE%AE%E4%BF%A1%E5%9B%BE%E7%89%87_20230720113637.png
然后后续更改DMA缓冲到1024个点、2048个点,甚至无法采样。

猜测应该是cache设置的问题,可是按照您的历程,128个点的DMA缓冲也无法打印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我后续发现是在做adc的时候就有了问题,我用100khz采样率,采样64个点,8khz信号,采样到的 ...

1、看下map文件,ADC数据缓冲使用的RAM空间不是采用的DTCM吧,这个空间不支持DMA。
2、第1个问题确认后,考虑把ADC所使用RAM空间,直接配置MPU关闭了Cach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