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FATFA使能Use dma template挂载不了SD卡

楼主(2023-07-09):
H7B0用cubemx配置fatfs时,使能      Use dma template后,不能挂载SD卡,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1、没测试过,参考对比STM32CubeH7软件包里面,STM32H7B系列带的SDIO DMA例子对比下。
2、注意Cache问题,注意主SDIO DMA方式使用的RAM空间不可以是DTCM,这点要特别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没测试过,参考对比STM32CubeH7软件包里面,STM32H7B系列带的SDIO DMA例子对比下。
2、注意Cache问题, ...

那应该是RAM问题,主ram基本都用在屏幕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