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软件] H7-TOOL和Matlab的USB通信两种方式,一个是仪器控制工具箱,还有一个纯USB通信

楼主(2023-07-10):
总的来说,使用Matlab做网路通信更简单些。

1、纯USB通信实现
(1)官方给的资料太少

https://ww2.mathworks.cn/help/matlab/serial-port-devices.html

(2)网友提的一个问题,看他的实现是借助第3方lib,这个有参考价值
https://ww2.mathworks.cn/matlabc ... why-i-have-an-error

2、工具箱:
USB Devices and MATLAB - MATLAB (mathworks.cn)

网友A:
期待H7-TOOL与matlab的联调。如果完成了,我觉得h7-tool已经很完美了。
然后关于tool的烧录功能,我建议可以独立出来做一个烧录器产品。tool的外形,然后只有离线烧录功能,内部可以去掉不必要的硬件。界面和操作做简单一点,方便产线操作。
(当然H7-TOOL仍然带有现在的烧录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期待H7-TOOL与matlab的联调。如果完成了,我觉得h7-tool已经很完美了。
然后关于tool的烧录功能,我 ...

现在的TOOL可以设置启动模式,启动后就是脱机烧录,相当于一个独立的脱机烧录产品,方便产线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