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keil占用百分比进度条(Keil5_disp_size_barv 0.4)
一个极客ageek

楼主(2023-07-10):
开源工具,更新到版本V0.4。

版本0.1~0.3贴子传送门: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19923&extra=&page=1
gitee开源地址包含C语言源码:https://gitee.com/nikolan/keil5_disp_size_bar.git

以进度条百分比来显示keil编译后代码对芯片的内存ram和存储flash的占用情况。

原理是使用C语言遍历目录找到keil工程生成出的.map文件,然后找到对应的ram和flash的总大和占用大小,
然后以进度条和百分比的直观格式输出来,以便嵌入式软件工程师方便调试,知道芯片占用情况,进行裁剪和优化。
基本能找到编译后生成的map文件就能输出生成的代码对ram和flash的占用大小百分比进度条,只要能找到.map文件。
keil5环境下通用,但是部分早期的芯片可能map文件不同,或者定义的大小和芯片实际不符,找不到定义的大小。

## 版本更新日志

. 更新到v0.4
- 把uint64_t改为uint32_t,因为发现sscanf函数的%x给64位变量赋值时,64位好像会有错误。
- 修复递归查找不彻底导致子目录下的map找不到

- 添加C51支持8051 测试STC89C52和WCH552均测试可以,但是部分工程没有写xram的大小的默认只能以iram大小替代。
还有部分工程是没有在工程定义真正大小的,也就是芯片本身没有keil开发包,用其他芯片或通用开发包定义的工程。
在keil上是没有定义对应芯片型号或用了其他芯片的定义的8051这就会导致显示占用的最大值错误。
要确保工程文件<CPU>里面的IRAM,XRAM,IROM都是正确的才行。

- 同时发现部分例如stm32F0系列的工程map文件格式不同,可能早期map不怎么统一规范,给的max都是0xFFFFFFFF,不是实际芯片能用的大小,无法输出进度条,
只能读工程的里芯片定义的max,来替代map文件的max,所以部分自定义的显示不出来,工程文件有些格式也是会不一样有的以逗号分隔有的以-分隔。

网友:
大佬,反馈个问题。我用的 8051 貌似统计有些问题,48KB 的 flash, 4KB 的 ram, 以下是编译时输出的结果,请帮忙看下能解决不?

附件有 map 文件。

芯片信息

编译结果

网友:
,计算占用百分比时,max有可能为0,所以需要优化,不然显示有问题;

网友:
切换工程,有多个map,计算就不对了,建议增加入参确定选定那个map

网友:
实测工程文件查找打印了2次,你的图也是这样。

网友A:
0.4 版本显示效果

不知道对错

补充信息:
我这个是使用 使用 nxp 的, flash 地址是 0x3000 0000 跟 st 的 falsh 地址不同,而且 nxp 的 falsh 是外挂的,

估计得修改 这个工具 的底层才可以,而且还有能够识别 是 nxp 的 mcu还是 st 的mcu ,貌似工作量有些大哟,

望大佬 有空修改一版试试看啊

网友:
反馈一个BUG(如果是),总大小显示好像有点不对。我也不知MAP文件是不是看这里的
我是用分散加载实现分段的

网友:
在ARM找到工具库,正在琢磨怎么用起来:

网友:
里面的接口比较全面:
class _GccParser(_Parser):
class _ArmccParser(_Parser):
class _IarParser(_Parser):

网友B:
引用 网友A:
0.4 版本显示效果

你这个感觉需要优化下对齐显示效果

试试这个优化后的显示效果怎么样

网友:
很奇怪,在keil中找不到map,但是在CMD中直接运行右可以找到

网友:
很棒的思路和工具,谢谢分享

网友:
路径可以修改吗,我是生成要OBJ里面,跟工程不是放同一个目录

网友:
我的情况跟14楼一样,工程 跟MAP在同级的两个文件夹里不可以,但是直接运行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感觉需要优化下对齐显示效果

这又是一个新版本 ?

网友:
刚刚下载了,但我是GD芯片。它的.map文件中信息都存在。但是我的keil5中只显示了RAM,FALSH是错误的。获得的FLASH总大小是0,然后实际大小是正确的。这样的百分比就异常了,考虑兼容国产芯片么?

网友:
公司内网,gittree源码没法下载。考虑放这一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