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 切换选中后 文本背景清除不干净有一条线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3-07-10):
emwin  切换选中后 文本背景清除不干净有一条线是怎么回事,用的是
GUI_SetBkColor(GUI_BLUE);
  GUI_SetColor(GUI_WHITE);
GUI_DispStringInRect()

网友A:
1、背景清除:
GUI_SetBkColor(GUI_BLUE);
GUI_Clear()
2、楼主用的什么平台,带Cache的话,注意Cache问题,如果没有带Cache的话,有访问冲突的概率,最后是底层驱动有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背景清除:
GUI_SetBkColor(GUI_BLUE);
GUI_Clear()

1.我第二次刷新的时候 我的背景是覆盖清除的   2用的是  ST32F103  访问冲突的话 我把代码都屏蔽掉了 只留了这部分的还是一样有问题  至于底层驱动 我应该往哪方面去找呢   谢谢硬汉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背景清除:
GUI_SetBkColor(GUI_BLUE);
GUI_Clear()

还有就是我自己去生成的字体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emwin自带的字体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我自己去生成的字体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emwin自带的字体没有

字库是采用FontCVt生成的,如果是FontCvt生成的,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字库是采用FontCVt生成的,如果是FontCvt生成的,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

我不用扩展的抗锯齿就没事了  标准的抗锯齿就可以了 没有那条下划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用扩展的抗锯齿就没事了  标准的抗锯齿就可以了 没有那条下划线了

创建的时候,也要注意对应的EXT参数是否对

STemWin的XBF和SIF方式外部扩展抗锯齿字体使用小字库或者全字库方式存到外部SPI Flash均可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6808&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