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SDIO] Bootloader後Sdcard無法正常使用

楼主(2023-07-10):
用範例改了一個uart iap(0x8000000)+一個LCD測試程序(0x8020000)進行實驗,可以正常作動

但是我將SDCard測試程序依樣畫葫蘆,修改為(0x8020000)並補上SCB->VTOR = FLASH_BASE|0x20000;
於main開頭卻遇到問題。
iap用按鈕跳轉到SDcard測試程序時,SDCard會回傳-13。(第一次插進去啟動回傳-3)。
請問有可能是我哪裡沒有處理好?
我翻閱文獻,貌似只有提到app修改IROM1為0x8020000與main首行加入SCB->VTOR = FLASH_BASE|0x20000即可。
試了幾個歷程都正常,就唯獨SDCard有問題。
有版大遇過類似的問題嗎?

网友A:
供参考。我是将APP放在外部QSP Flash运行。

分享个STM32H750的QSPI Flash运行FatFS例子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9316&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参考。我是将APP放在外部QSP Flash运行。

分享个STM32H750的QSPI Flash运行FatFS例子

不能用內部的嗎?
目前測試起來好像jump iap的動作在 threadTask裡面就會發生
在freertos開始之前jump不會。
但是我把該Deinit與關閉中斷都關了
貌似也會,不知道原因是什麼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能用內部的嗎?
目前測試起來好像jump iap的動作在 threadTask裡面就會發生
在freertos開始之前jump不 ...

内部Flash更没问题了,我这里只是碰巧做了这么个案例,之前一个网友咨询的,就专门做了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部Flash更没问题了,我这里只是碰巧做了这么个案例,之前一个网友咨询的,就专门做了个。

了解
我剛測試了下搞定了
__set_PSP(*(vu32*)appxaddr);
__set_CONTROL(0); //補上
__set_MSP(*(vu32*)appxaddr);//補上
就跳過去正常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