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TCPnet V7.X] DHCP超时

楼主(2023-07-10):
1、RL-NET开启DHCP,没有路由器,与PC直连,发现获取IP地址时间很长,开启DEBUG发现,前面60秒等待超时,直到开始Auto-IP时,才获取到IP地址了。
不知道有没有配置的方式,修改第一次的超时时间,或者直接进行AUTO-IP模式,API接口没找到这方面的接口,只有个netDHCP_SetOption函数看着也没什么说明。
2、DHCP获取到IP地址时,有什么回调通知应用层吗?

楼主:
有没有人使用过DHCP,请帮忙解答下,感谢

楼主:
上面日志的截图没能发上来,补下DHCP的日志,前面60秒失败超时,切换Auto后获取到了地址

001.9 DHCP:State-INIT ETH0, Link up
001.9 DHCP: Sending bcast DHCP_DISCOVER
001.9 DHCP: Next State-SELECTING
005.0 DHCP:State-SELECTING ETH0, retransmit
005.0 DHCP: Sending bcast DHCP_DISCOVER
013.0 DHCP:State-SELECTING ETH0, retransmit
013.0 DHCP: Sending bcast DHCP_DISCOVER
029.0 DHCP:State-SELECTING ETH0, retransmit
029.0 DHCP: Sending bcast DHCP_DISCOVER
061.0 DHCP:State-SELECTING ETH0 timeout, starting Auto-IP      -> 61秒后,切换到Auto-IP才获取到地址
062.0 DHCProbe ETH0, AutoIP address
063.0 DHCProbe ETH0, AutoIP address
064.0 DHCProbe ETH0, AutoIP address
065.0 DHCP:State-AUTO_IP ETH0, success
065.0 DHCP: IP Address: 169.254.136.119
065.0 DHCP: Net mask  : 255.255.0.0
149.0 DHCP:State-AUTO_IP ETH0, retransmit
149.0 DHCP: Sending bcast DHCP_DISCOVER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人使用过DHCP,请帮忙解答下,感谢

我一般都是接入网线后,指定时间无法获取DHCP,直接Dis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