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探头衰减电路实现

楼主(2023-07-11):
V5和V6示波器探头衰减电路怎么实现的,有x10 吗,

网友A:
V6开发板的是示波器模拟前端原理图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2834

楼主:
引用 网友A:
V6开发板的是示波器模拟前端原理图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2834

这个x1和x10 是怎么切换的,看电路应该是1:5吧,有没有使用手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x1和x10 是怎么切换的,看电路应该是1:5吧,有没有使用手册,

就是简单的电阻分压,电容起到补偿作用,那个电容可以用可调电容,方便手动调节波形补偿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