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NRF52832芯片外接陶瓷天线信号不强求解惑

楼主(2023-07-11):
在使用NRF52832蓝牙芯片时外接天线是陶瓷天线,硬件配置也正常,但是信号相较与之前同配置的一款板子很差。始终找不到原因,希望有大佬能够指点,或者有增强信号的方法也可

如图天线配置

如图天线配置

网友A:
请做好50欧姆阻抗匹配和功率匹配,天线部分可以不是简单的连起来就行了的。

网友:
50欧姆匹配,出线周围的铺铜也要加入50欧姆计算。还有你的出线整体有点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做好50欧姆阻抗匹配和功率匹配,天线部分可以不是简单的连起来就行了的。

使用天线,板子这端也需要做阻抗匹配吗

网友:
个人认为楼主在layout设计上有以下不足
地平面不够完整。天线走线需要完整的地,楼主的地从底层突然消失又转到顶层。说明地的逻辑上比较混乱。没理解阻抗以及天线同侧地平面。
1、建议参考相关的蓝牙PCB实物与资料,如赛普拉斯的《天线设计和射频布线指南》,以及其余BT RF laout(NRF官方、杰里、ESP等)。其设计上地平面是完整且追求较大面积的。
2、搞清楚自己的阻抗参考地平面,从这个换层的问题可以看得出您对阻抗参考是不理解的。也说明走线
未作阻抗线宽计算。具体是做共面参考还是做平面参考,由参考面、PCB的层叠与厚度决定。
3、RF走线过长,PI型匹配较远,建议缩短相对距离。
4、有条件,要达到良好效果需要对PI型参数做调试匹配,并非直接串0欧短接。
天线的设计问题,PCB上大体都是其与地的关系问题。建议先补充相关设计知识。望对您有所帮助。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的帮助,最后决定改变铺铜的方案,并且重新进行阻抗匹配,希望能得到改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