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LVGL+FreeRTOS加载静态图片帧率波动比较大

楼主(2023-07-12):
测试环境:屏幕分辨率:1920*720,使用带有DMA2D的MCU,已经开启了两个全屏缓冲区,Freertos只开了一个任务A。LVGL版本是7.4

void TaskA_Entry(void *pvParameters)
{

    board_g2dlite_init();   //开启2D引擎
    lvgl_init();                 //初始化LVGL
    lv_obj_t*  car1 = lv_img_create(lv_scr_act(),NULL);//创建图片组件
    lv_img_set_src(car1, &car);//然后显示此图片
    lv_obj_align(car1,NULL,LV_ALIGN_CENTER, 700, 0);//设置位置

    while(1)
    {
      lv_task_handler();
      vTaskDelay(5);
      ssdk_printf(SSDK_ALERTK_INFO,"xTaskGetTickCount%d\r\n",xTaskGetTickCount());
    }
}

现象:帧率最高能稳定在50Hz,最低在30Hz,一直在这之间波动。使用的是LVGL自带的显示帧率和CPU占用率的功能。

网友:
屏蔽所有中断的影响,裸机不使用FreeRTOS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