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SDIO] 问下大神,哪个例程里有遍历sd卡或者u盘里面的文件进行保存驱动啊 ?

楼主(2023-07-12):
问下大神,哪个例程里有遍历sd卡或者u盘里面的文件进行保存驱动啊 ?

网友A:
用那个文件系统,这个帖子里面FatFS,FileX和FlashFS我都整理了当前目录下遍历所有文件并打印出来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7689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那个文件系统,这个帖子里面FatFS,FileX和FlashFS我都整理了当前目录下遍历所有文件并打印出来

https ...

目前使用的是 fatfs

我目前是搜索到 sd 卡目录里面的相关文件后进行保存,第一次搜索保存,用完后释放内存可以,

但是第二次搜索 就出现了错误了,貌似是内存溢出错误,看程序也没有发现 什么问题,目前有点纠结呀 ?

#define  FILE_SEARCH_OK   0x00
#define  FILE_SEARCH_ER   0x01

#define  FF_LFN_BUF   255

#define FILEMGR_LIST_DEPDTH                        128   // 文件总个数
#define FILEMGR_FILE_NAME_SIZE                     (FF_LFN_BUF+1)   // 文件名总长度

typedef struct _LineTypeDef {
uint32_t  size;
uint16_t type;
  char *pname;
}_LineTypeDef_t;

typedef struct __FileTypeDef {
  _LineTypeDef_t  *file[FILEMGR_LIST_DEPDTH] ;
  uint16_t    ptr;

}_FileTypeDef_t;

_FileTypeDef    FileList;

// 申请内存

static uint16_t  File_MallocBuff(uint16_t memNum)
{
        uint16_t cnt;

        if((memNum == 0) || (memNum > FILEMGR_LIST_DEPDTH))
                return FILE_SEARCH_ER;
        for(cnt = 0;cnt < memNum; cnt++)
        {
                FileList.file[cnt] = (_LineTypeDef_t *)mymalloc(SDRAMEX,  sizeof(_LineTypeDef_t));
                FileList.file[cnt]->pname = (char *)mymalloc(SDRAMEX,  FILEMGR_FILE_NAME_SIZE);   // 每个文件名大小缓存

                if((FileList.file[cnt] == NULL) || (FileList.file[cnt]->pname == NULL)) {
                        FATFS_Log("File_MallocBuff err ...? \r\n");
                        return FILE_SEARCH_ER;
                }
                memset(&FileList.file[cnt]->pname[0], 0, FILEMGR_FILE_NAME_SIZE);
        }
        return FILE_SEARCH_OK;
}

// 释放内存

static uint16_t  File_FreeBuff(uint16_t memNum)
{
        uint16_t cnt;
        if(memNum == 0)
                return FILE_SEARCH_ER;

        for(cnt = 0;cnt < memNum; cnt++)
        {
                myfree(SDRAMEX, &FileList.file[cnt]->pname[0]) ;  // 原来是这个  & 符号是多余的, 哎, 惭愧惭愧,
                myfree(SDRAMEX, &FileList.file[cnt]) ;
        }

        FileList.ptr = 0;         // 释放内存后,相应的变量也清0
        return FILE_SEARCH_OK;
}

大神帮我看看这个内存申请,释放 到底是哪里有问题呀 ???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使用的是 fatfs

我目前是搜索到 sd 卡目录里面的相关文件后进行保存,第一次搜索保存,用完后释 ...

先别用动态申请释放,直接开个静态的,反复测试下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别用动态申请释放,直接开个静态的,反复测试下是否正常。

已经搞好了,就是在释放时多写了一个 & 这个符号,吧这个符号删除就可以了

        for(cnt = 0;cnt < memNum; cnt++)
        {
                myfree(SDRAMEX, FileList.file[cnt]->pname[0]) ;  // 这样就可以了
                myfree(SDRAMEX, FileList.file[cnt]) ;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搞好了,就是在释放时多写了一个 & 这个符号,吧这个符号删除就可以了

        for(cnt = 0 ...

果然是动态内存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果然是动态内存问题。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