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按照二代示波器程序改,在桌面窗口上创建的按钮,按下没有反应。

楼主(2023-07-12):
以二代示波器程序作为模板,在做到桌面窗口按钮时,发现创建的按钮按下没有反应,桌面窗口回调函数中的WM_PAINT下面函数可以执行,WM_NOTIFY_PARENT下面函数执行不了。

网友A:
这个对SDRAM性能要求比较高,WM_PAINT消息里面仅做颜色重绘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对SDRAM性能要求比较高,WM_PAINT消息里面仅做颜色重绘是否正常。

重绘颜色是正常的,但是按钮还是没反应
static void _cbBKWin(WM_MESSAGE * pMsg)
{
        int NCode,Id;
        static u8 beepsta=1;

        switch(pMsg->MsgId)
        {
                /* 背景重绘 */
                case WM_PAINT:
                 GUI_SetBkColor(0x905040);
                GUI_Clear();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NCode = pMsg->Data.v;
      switch(Id)
      {
                                /* 按键0:打开Filter对话框 */
                          case GUI_ID_BUTTON0: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printf("b");
                                                   /* 创建对话框函数 */
                                                    beepsta=!beepsta;
                                                          PCF8574_WriteBit(BEEP_IO,beepsta); //蜂鸣器反转
                                                     break;
                                          }
                                  break;

                                /* 按键1:打开Setting对话框 */
                                case GUI_ID_BUTTON1: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创建对话框函数 */
                                                          LED0_Toggle;
                                                          break;
                                 }
                                  break;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对SDRAM性能要求比较高,WM_PAINT消息里面仅做颜色重绘是否正常。

仅作颜色重绘是正常的,但是按钮按下还是没反应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仅作颜色重绘是正常的,但是按钮按下还是没反应

MainTask所有函数注释掉,逐步开启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inTask所有函数注释掉,逐步开启测试下。

谢谢解答,找到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