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求类似的无线芯片,只需要传输高低电平即可,小于100Hz

楼主(2023-07-12):
不知道发哪个分区,这里人多,就发这里了

求有类似功能的无线芯片,只需要传输高低电平即可,小于100Hz

通信频率不限制,sub1G,2.4G都可以,频段设置具体再说

带有TR控制脚,切换 发送和接收

发送IC的TX 脚 高/低 电平,所有接收芯片RX脚也 高/低 电平
延迟 <= 0.1ms

发送的高低电平频率小于100Hz

封装要小一点sop8就行

谢谢

网友:
帮顶,没留意到这种的。

网友A:
433MHZ芯片一大堆,

网友B:
这种433模块可以用吗

网友:
华普微好像有

网友C:
红外通信就可以,也是无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433模块可以用吗

这个有资料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红外通信就可以,也是无线。

红外通信需要对准,,,不过也是种挺不错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433MHZ芯片一大堆,

通信的是高低电平哦,而不是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