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QSPI] 关于H723内部外部flash混合使用的问题

楼主(2023-07-12):
之前自己写过过H750的内部外部混合的使用,十分的正常。但是这次换成H723却在下载的时候报这个错,可是这个地址是启动文件的内容,MOV r5 rl,但是不应该这里有问题啊。

关于下载算法也没有问题,因为使用过BOOT+APP混合下载的方式,板子可以正常使用,下载实在百思不得其解所以发帖询问

网友A:
回帖奖励 +10 个金币

这个提示是内部Flash校验校验失败。

估计把外部Flash下载算法从MDK里面option去掉内部下载会正常,如果这样的话,测试下不添加内部下载算法,仅添加外部算法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提示是内部Flash校验校验失败。

估计把外部Flash下载算法从MDK里面option去掉内部下载会正常,如果 ...

如果是BOOT+APP可以正常下载使用,如果单纯是混合运作的工程把内部下载算法去掉也可以正常下载,但是不能正常工作使用,可是真的很奇怪,为什么会出现内部校验失败呢?请问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是BOOT+APP可以正常下载使用,如果单纯是混合运作的工程把内部下载算法去掉也可以正常下载,但是不能 ...

这样测试下,单独添加内部算法下载一次,然后单独添加外部算法再下载一次,看看是否正常,如果正常,那是没问题的,是MDK识别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测试下,单独添加内部算法下载一次,然后单独添加外部算法再下载一次,看看是否正常,如果正常,那是 ...

都测试过了,单独内部算法可以正常下载也可以正常运行,单独外部算法也可以正常下载但是不能正常运行(未做BOOT,只是在原工程测试),应该是MDK的问题?那怎么办呢?关闭校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测试下,单独添加内部算法下载一次,然后单独添加外部算法再下载一次,看看是否正常,如果正常,那是 ...

可是也测试过关闭校验后虽然可以两个算法混合下载成功,但是还是会在之前报错的地址进入硬件错误回调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测试过了,单独内部算法可以正常下载也可以正常运行,单独外部算法也可以正常下载但是不能正常运行(未 ...

那非常有必要手动将外部Flash烧写的数据读取出来对比下了。有可能确实烧录的数据 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非常有必要手动将外部Flash烧写的数据读取出来对比下了。有可能确实烧录的数据 有问题。

可是BOOT+APP的方式可以下载运行那应该证明下载算法没有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非常有必要手动将外部Flash烧写的数据读取出来对比下了。有可能确实烧录的数据 有问题。

读不出来啊,单独外部flash算法烧录时,debug卡在片上的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