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件] H7-TOOL发布固件V2.22, 增加FreeRTOS/uCOS2 Trace,加强RTT和CAN助手,脱机烧录增加比亚迪,上海芯圣51, TI, S32K3, 钜泉光电等

楼主(2023-07-13):
H7-TOOL详细介绍: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934

【PC软件】V2.2.2
1. 脱机烧录新增芯片:
  - 新增I2C EEPROM烧录(仅限单路,不支持1拖4)
  - 新增NXP S32K3xx系列
  - 新增华芯微特 SWM32SRET6
  - 新增HolyChip上海芯圣8051系列HC89xxx(支持OB配置界面)
  - 新增雅特立AT32F423(支持OB配置界面)
  - 新增华大HC32F4A0
  - 新增钜泉光电HT501X、HT602X系列
  - 新增灵动,MM32SPIN0230、MM32G0160、MM32G0001、MM32F5230、MM32F5330系列
  - 新增GD32F303xB
  - 新增新唐M480系列
  - PSOC4 新增设置读保护功能。
  - 修改国芯 CCM4201S,增加算法选项,支持烧录BOOT区。
  - 国芯新增 CCM4206,CCM4206是CCM4202S精简版,烧录方法一样
  - 新增TI MSPM0L1306
  - 新增比亚迪 BS9x46 系列

2. 脱机烧录功能优化
  - 烧录时打印芯片厂家和型号
  - 复位模式新增断电上电复位,解决PSCO4无复位引脚无法烧录问题
  - 修改软件校验模式(修改了固件的校验算法,方便大部CPU可以使用)
  - 接线说明,新增1拖4 ARM芯片接线说明
  - 输出缺省文件名修改为第1个固件名
  - 关于OB配置
    - 无保护的OB值更名为 缺省值(无保护), 主要用于自动解除保护。改为仅能查看,不能编辑。
        - 取消写缺省值的选项。
        - 新增配置OB按钮,后面将逐步针对每种芯片添加OB配置界面。
  - 选择数据文件时,正常单击按钮时初始目录为上次文件夹,鼠标右键单击按钮时初始目录为对应编号的数据文件目录。
  - Log .NVIC_CPUID = 410FC241, Cortex-M4 r1p0  显示patch和revision
  - 读芯片界面,增加页面大小设置(缺省是1024)
  - 读芯片界面,生成测试文件,增加填充随机数选项
  - 在限制页面,增加检测IDCODE(芯圣8051是缺省启用,其他芯片是缺省关闭)
  - prog_lib.lua 新增 OB_ADDRESS_LINEAR = 1  --OB数据线性连续,只需要提供1个首地址
  - prog_lib.lua 烧录ARM芯片时, 打印TVCC电压、电流、复位模式、出错立即终止参数。
  - 生成烧录配置文件时,增加PC软件版本和生成日期,便于后期问题追溯
  - 1拖16显示结果时,如果都失败了,则显示未检测到IC #1 #2 ,而不是最后的成功个数和失败个数
  - 点芯片lua文件名标签自动打开编辑器,而不是直接展示在log窗口
  - 修改 prog_lib.lua,NRF52解除读保护后支持断电复位。
  - 打印prog_lib.lua、machine_if.lua、fix_data.lua 的文件修改日期和版本

3. 脱机烧录功能解决BUG
  - 解决1拖16模式分组烧录问题,少于3组时,依然轮询4组的问题。
  - 修复HC32L19X芯片FLASH容量小于32K的问题,实际芯片是256K。
  - 解决BUG:在第2行添加自定义FLM文件时,填充算法数组出错。
  - 读芯片功能。NXP S32K3读FALSH内存之前不执行 pg_init(), 因为它需要使能调试才能读数据。
  - 杰发科 AC780x_64.lua,AC780x_128.lua 文件修正FLASH容量错误
  - 完善 N32G03x_Lib.lua 文件, 应对客户程序启用PLL导致烧录失败的问题
  - 修复极海 APM32F003 Lib文件
  - 修正复旦微FM33FR0XX UID地址和UID长度
  - AT32403Axx系列复位模式缺省修改为硬件模式(也可以不接NRST口线)
  - 解决导入配置文件功能无法使用的问题

4. PC软件参数导入功能
  - 新增截屏窗口参数导入
  - 新增脱机烧录数据文件、地址、算法导入(待完善,芯片厂商ID可能不正确)
5. RTT面板隐藏设置可以保存
6. 系统设置、维护界面,软件功能选择支持全关和全开
7. Trace功能优化
  - 关于keil路径问题,以ini文件优先,注册表次之。
  - 添加uCOS-II解析
  - 增加FreeRTOS解析
8. RTT功能
  - 解决RTT BUG: 当选择键入时发送,直接回车发送3个字符的问题。
  - 解决RTT BUG: 下载搜索列表时,并没有更新到TOOL内。
  - 解决搜索不到HC32F460的RTT控制块的问题
  - 点击RTT快捷发送菜单时,也更新发送记录
  - 修正Down下行通道内存地址计算(解决缓冲区个数不为3无法处理下行数据的问题)
9. PWM信号发生器,支持0.1Hz,0.01Hz单位
10. DAC波形发生器,解决20KHz以上方波末尾多一个脉冲的问题。
11. CAN助手
  - 界面显示改为逗号分隔,
  - log保存为csv格式,execel可以直接打开
  - 修复翻页后再来数据只显示1行的问题
  - 时间格式改为 12:30:09.123.450  ms和us用
  - 发送窗口可以隐藏
  - 增加复制功能
12、串口示波器、CAN示波器、RTT示波器支持0x前缀的16进制数据

【固件】V2.22
1.按客户要求,增加脉冲检测的lua接口函数
    m_init("DETPULSE")  --进入D1测量脉冲模式
    count, freq, duty = m_read("DETPULSE") --返回脉冲个数(整数)、频率(Hz 浮点数)、占空比(% 浮点数)
    m_write("DETPULSE", 0,0,0)  --清零脉冲个数、频率、占空比
    m_uninit("DETPULSE")  --退出D1测量脉冲模式
2. 74HC595芯片 lua API 接口支持128个595芯片扩充,之前是16个。
3. 针对恒硕CX32L003,
  - 完善解除SWD保护的指令时序。
  - 解决写完OB选项字后,page末尾数据不是FF的问题。
4. 修改PG_SWD_ProgBuf(),写选项字以外的空间时填充FF。检验OB区数据偏移地址更正。
5. 写无保护选项字时,1拖16显示的成功个数不正确。
   - 更正 h7_DetectIC()内部对错误标志的清零。又有恢复清零(有解除读保护后计数问题,暂不处理了)
6. set_read_protect() 执行前增加swd解锁. 显示idcode、打印flash内容时取消swd解锁.
7. HC32F460,解决搜索不到RTT控制块的问题。
8. 修改读取IDCODE的逻辑次序,解决PSOC4识别不到IDCODE的问题.
9. PWM信号发生器,支持0.01Hz单位
10.DAC波形发生器,解决20KHz以上方波末尾多一个脉冲的问题。添加DMA半传输中断。
11.实现Lua TCP&UDP功能。未完全测试,暂时不开放。
12.内存不足,优化代码。g_tVar.InputState,g_tVar.RelayState.
13.USB虚拟磁盘的描述符中产品标识由Product修改为H7-TOOL
14.完善扇区擦除机制,针对非ARM芯片。
  - pg_prog_file.c修改扇区擦除判断机制,处理滚码区
  - prog_lib.lua 计算EndAddress
15.优化CANFD接收程序,可连续接收2M波特率数据包
16. MUL_JTAG2SWD() 有较大的改动,针对PSOC4多路烧录失败问题. 取消旧的SWD切换协议。
17. RTT-Viewer : 取消IDE调试识别判断
18. 修改软件校验模式(修改了固件的校验算法,大部CPU可以使用。自带校验函数的FLM不能用)
19. 新增NTC B3454温度传感器 7_14K_B3454

H7-TOOL所有资源汇总(含操作手册):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934

PC机软件:升级PC软件到V2.2.2

1、升级新版注意事项
(1)APP和eMMC独立分别升级了: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5600

(2)从2.20版本固件开始,更新固件排除WiFi列表更新,再也不用重新配置WiFi了

点击下面这个按钮即可。

如果非常早期的客户(第1批TOOL用户,或者固件还是V1.X),继续点击此按钮升级。

2、RTOS Trace

至此,H7-TOOL的RTOS Trace已经完成ThreadX,FreeRTOS,uCOS-II,uCOS-III和RTX5

uCOS-III, RTX5和ThreadX已经在上个版本完成,本次2.22版本固件新增uCOS-II和FreeRTOS

uCOS-II操作说明(必看):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9845

FreeRTOS操作说明(必看):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9914

3、CAN/CANFD助手

1、【更新内容】
- 界面显示改为逗号分隔,
- log保存为csv格式,execel可以直接打开
- 修复翻页后再来数据只显示1行的问题
- 时间格式改为 12:30:09.123.450  ms和us用
- 发送窗口可以隐藏
- 增加复制功能

解决USB方式下,CANFD仲裁阶段波特率1MHz,通信阶段波特率2MHz。设备端疯狂发送数据给TOOL,不停歇连续无间隔的发送实时展示。

下面是USB方式下,设备连续不间断发送,TOOL实时接收1200万帧正常,每帧64字节。

2、【CANFD Trace功能】

详细说明,含视频: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8999

a、LUA小程序控制,使用灵活。
b、采用SWD接口直接访问目标板芯片的CANFD外设寄存器和CANFD RAM区实现,支持USB,以太网和WiFi方式以及内网和外网访问。
c、可以解析CANFD工作模式,波特率,采样点和是时钟误差率。
d、可以解析所有标准ID过滤器配置和所有扩展ID过滤器配置。
e、可以解析CANFD接收的Rx Buffer,Rx FIFO0和Rx FIFO1数据。
f、通过监测Tx Event FIFO解析Tx Buffer, TxFIFO/Queue的发送事件序列。
g、监测ECR错误计数器和PSR协议状态寄存器。
h、CANFD兼容经典CAN,CANFD用于经典CAN模式也是可以正常解析的。
i、CANFD基本都是采用博世的IP核,所以大家可以方便的修正移植到其他厂家的CANFD芯片监测。当前已经对STM32H7系列的CANFD1和CANFD2都进行了支持,后续会添加更多带CANFD芯片支持。当然,大家也可以自己修改添加。

4、RTT

- 解决RTT BUG: 当选择键入时发送,直接回车发送3个字符的问题。
- 解决RTT BUG: 下载搜索列表时,并没有更新到TOOL内。
- 解决搜索不到RTT控制块的问题
- 点击RTT快捷发送菜单时,也更新发送记录
- 修正Down下行通道内存地址计算(解决缓冲区个数不为3无法处理下行数据的问题)

这次升级,两种常见的检索不到RTT块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同时显示屏端会展示检索到的Up buffer和Down buffer地址,方便参看检索问题。

5、LUA小程序

(1)脉冲检测有专门的显示屏操作方式:

H7-TOOL 的D1接口,可以测量输入脉冲的频率、占空比、个数。
下面是 lua程序用法:

m_init("DETPULSE")  --进入D1测量脉冲模式
count, freq, duty = m_read("DETPULSE") --返回脉冲个数(整数)、频率(Hz 浮点数)、占空比(% 浮点数)
m_write("DETPULSE", 0,0,0)  --清零脉冲个数、频率、占空比
m_uninit("DETPULSE")  --退出D1测量脉冲模式

(2)H7-TOOL脱机读取目标板芯片内容存到eMMC里面LUA小程序实现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9124

(3)H7-TOOL检索程序系统stack和heap使用情况,方便大家使用了malloc和中断嵌套情况的监测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9024

6、增强4路PWM输出

增强 PWM输出性能, 支持 0.01Hz 和 0.1Hz 单位

频率范围: 0.05Hz ~ 40MHz

低频信号应用场景:
调试低功耗测量的板子时,由H7-TOOL输出低频方波信号控制继电器自动切换负载,用示波器观察电流波形。之前最低频率是1Hz,波形变化太快,不方便观察。
目前可以设置5秒(0.2Hz)波形变化一次,观察波形就很方便了。

7、新增NTC B3454温度传感器

当前已经支持8款NTC.

8、脱机烧录

(1)新增I2C EEPROM烧录

(2)新增HolyChip上海芯圣8051系列,支持OB配置界面

(3)新增比亚迪 BS9x46 系列

(4)新增钜泉光电HT501X、HT602X系列

(5)新增新增TI MSPM0L系列

(6)新增NXP S32K3xx系列

添加这个系列花了不少时间

(7)PSOC4 新增设置读保护功能

(8)其他增加的芯片
  - 新增华芯微特 SWM32SRET6
  - 新增雅特立AT32F423(支持OB配置界面)
  - 新增华大HC32F4A0
  - 新增灵动,MM32SPIN0230、MM32G0160、MM32G0001、MM32F5230、MM32F5330系列
  - 新增GD32F303xB
  - 新增新唐M480系列
  - 国芯新增 CCM4206

之前是数值方式配置OB选项字节,本次版本升级开始,新增OB选项字节配置界面,方便操作,后面将逐步针对每种芯片添加OB配置界面

(9)复位模式新增断电上电复位

应用场景:
a、新增断电上电复位模式,用于PSOC4不接复位线烧录的场景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8912

b、H7-TOOL脱机烧录解除读写保护和各种遇到情况解决办法汇总,含SWD接口锁,低功耗和看门狗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8986

8、当前脱机烧录支持的型号

楼主:
更新内容比较多,终于整理完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新内容比较多,终于整理完毕。

白哥,辛苦。功能更新超级多……

网友:
辛苦辛苦, 期待的版本终于发布了

网友:
终于发布了

网友:
已经升级,暂未发现问题

网友:
终于可以用上了

网友:
怒赞,历时几个月的更新终于发布了

楼主:
2.22版本固件微更新,已经更新到楼主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