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求助,请问硬汉哥STemwin如何实现FontAwesome字体图标

楼主(2023-07-13):
STemwin5.44版本如何实现字体图标?LVGL可以使用字体图标感觉非常棒,而网上搜索竟然没有STemwin如何使用方法,这个究竟需要怎么实现?

此图是使用LVGL库里自带的中文输入法,发现他们竟然可以使用FontAwesome字体图标,这输入法感觉也太棒了,以前用EMWIN做的输入法就感觉还low啊!

网友A:
这种很简单,使用emWin按钮自定义回调设置即可,喜欢什么样的效果就贴什么图标。

楼主(2023-09-26):
引用 网友A:
这种很简单,使用emWin按钮自定义回调设置即可,喜欢什么样的效果就贴什么图标。

硬汉哥,这个软件生成的代码在5.44里面可以运行么?
这个软件使用有教程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汉哥,这个软件生成的代码在5.44里面可以运行么?
这个软件使用有教程么?

不行,得在6.x版本才可以,这个控件是后来版本增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得在6.x版本才可以,这个控件是后来版本增加的。

请问emwin5.44版本和6.x版本有啥区别?
都免费使用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emwin5.44版本和6.x版本有啥区别?
都免费使用么?

对,这个是授权厂家列表
emWin Source Upgrade (segg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