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请教GUIX Studio的Macro record and playback功能是做什么用的?自动化测试?

楼主(2023-07-13):
录制宏

播放宏
这两个功能是做什么用的?有大佬指导一下么?是用于自动化测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录制和播放鼠标事件
https://learn.microsoft.com/zh-cn/azure/rtos/guix/guix-studio-5

谢谢硬汉哥,录制和播放宏的方法我明白了,可能我没有表达清楚:
我是想问在什么应用场景下需要录制宏和播放宏?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硬汉哥,录制和播放宏的方法我明白了,可能我没有表达清楚:
我是想问在什么应用场景下需要录制宏和 ...

我感觉,好像没什么用。

网友:
估计搞演示demo之类的会有用,把操作录下来,需要的时候直接播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