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DC] 请教下,lcd显示屏显示某些颜色出现波浪闪烁情况 ?

楼主(2023-07-14):
请教下,lcd显示屏显示某些颜色出现波浪闪烁情况 ?

如:
1.  出现波浪闪烁的情况,使用手机相机拍又看不到
        CL_GREY1                        = RGB_TO_RGB565( 48, 48, 48),                 /* 深灰色 */
        CL_GREY2                        = RGB_TO_RGB565( 150, 150, 150),         /* 浅灰色 */
        CL_GREY3                        = RGB_TO_RGB565( 180, 180, 180),         /* 浅灰色 */
        CL_GREY4                        = RGB_TO_RGB565( 200, 200, 200),         /* 最浅灰色 */
        CL_GREY5                        = RGB_TO_RGB565( 230, 230, 230),         /* 最浅灰色 */
  请问这个是怎么回事呀 ??

2.
显示其他的颜色貌似都没有出现闪烁的情况

        CL_GREY0                        = RGB_TO_RGB565( 20, 20, 20),         这个颜色显示不会出现波浪闪烁的情况
       还有 正常的颜色 r, g, b ,白色,黑色等都没有波浪闪烁发生

网友A:
flick?问问屏厂吧

网友B:
1、看看是否开启抖动色了,务必关闭。
2、适当调整LTDC的时钟速度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看看是否开启抖动色了,务必关闭。
2、适当调整LTDC的时钟速度试试。

时钟速度调试过了,貌似都没有什么效果啊 , 抖色 功能没有开启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flick?问问屏厂吧

屏厂说叫我拍个视频给他们看看,可手机拍又看不到,真纠结

驱动平的  硬件 电源电压都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时钟速度调试过了,貌似都没有什么效果啊 , 抖色 功能没有开启呀

最后一个就这个问题了。

STM32H7驱动LCD抖屏,另藏玄机,保证你想不到^_^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5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