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有大佬用ST家的eeprom芯片M24C16-R吗?

楼主(2023-07-14):
搞了一个eeprom芯片是ST家的M24C16-R芯片,死活读不出来,也写不进去,有大佬用过吗?给指导一下。是不是和AT24C16芯片驱动一样啊?

传一个芯片手册上来,大佬们帮忙指导一下

楼主:
我加了个附件为什么没有传上来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加了个附件为什么没有传上来呢

1楼确实没有了上传的文件。如果上传失败的话,可以考虑百度云分享下

网友:
        for(i=0;i<32;i++){testData[i]=i;}
        HAL_I2C_Mem_Write(&hi2c4, 0xA0, 32*0,2,testData,32,1000);
        HAL_I2C_Mem_Read(&hi2c4, 0XA0, 32*0,2,U05_Sensor,32,1000);

网友A:
HAL_I2C_Mem_Write和HAL_I2C_Mem_Read,参数要用I2C_MEMADD_SIZE_16BIT,不能用I2C_MEMADD_SIZE_8BIT。我也是用了两天才整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HAL_I2C_Mem_Write和HAL_I2C_Mem_Read,参数要用I2C_MEMADD_SIZE_16BIT,不能用I2C_MEMADD_SIZE_8BIT。我也 ...

大哥,方便分享一下M24C16的驱动代码吗?我用的GD的片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方便分享一下M24C16的驱动代码吗?我用的GD的片子

我用的是ST的函数HAL_I2C_Mem_Write和HAL_I2C_Mem_Read,详细代码可以看看这两个函数的原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