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半双工SPI通信的疑问

楼主(2023-07-14):
有老哥懂三线spi通信的么,半双工的那种,网上找了半天也没找到比较好的教程。

网友A:
配置的时候设置1line单线模式,然后手动调用仅发送或者仅接受的API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置的时候设置1line单线模式,然后手动调用仅发送或者仅接受的API即可。

硬汉哥,如果在只接收模式下使用DMA进行接收,此时SPI的时钟是怎么进行控制的哇,我逻辑分析仪抓完后发现在接受完数据后依然有时钟信号,导致读完下一次写的时候时序会出现问题。在接收完成回调函数中关闭了SPI使能依旧在发送时钟信号。

楼主:
在关闭片选前失能SPI可以使时钟停止了,但是下一次写操作发送第二个字节时SPI的TXE不为RESET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汉哥,如果在只接收模式下使用DMA进行接收,此时SPI的时钟是怎么进行控制的哇,我逻辑分析仪抓完后发现 ...

你当前的玩法是发送和接受不断切换吗。

这样的话,你的DMA设置为normal,这样发送或者接受完一轮就自动停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当前的玩法是发送和接受不断切换吗。

这样的话,你的DMA设置为normal,这样发送或者接受完一轮就自 ...

硬汉哥有没有机会出个教程啊?使用硬件三线spi的教程没发现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