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头] 通过stm32h750使用DMA传输图像数据存在问题

楼主(2023-07-14):
使用的是stm32h750,搭配摄像头ov5640进行图像采集,并将采集图像数据DMA传输给自定义的二维数组,对数组的图像数据进行图像处理,再通过数组DMA传输给显存,进行实时显示处理后的图像。现还没有进行图像处理,直接实时显示图像,但图像存在问题,只显示屏幕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一个DMA部分,即数组接收数据是ok的,可能说明第二个DMA传输有问题,但一直没检查出哪里的问题,有大佬请教!!
整个代码都是根据h7的hal库例程改的,下面是第二个DMA传输部分:

网友A:
大分辨率直传输,可以使用下面这个函数即可。

STM32H7的摄像头接口DCMI配套的函数HAL_DCMI_Start_DMA非常不错,支持大分辨率直接传输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id=91577&fromuid=58

当然,楼主位的方法也是可以的。

*********************************************************************************************************
*        函 数 名: CAM_Start
*        功能说明: 启动DMA和DCMI,开始传送图像数据到LCD显存
*        形    参: _uiDispMemAddr 显存地址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CAM_Start(uint32_t _uiDispMemAddr)
{
        /* 使能DCMI */
        __HAL_RCC_DMA1_CLK_ENABLE();

        hdma_dcmi.Instance                 = DMA1_Stream7;           /* 使用的DMA1 Stream7 */
        hdma_dcmi.Init.Request             = DMA_REQUEST_DCMI;       /* DMA请求来自DCMI */
        hdma_dcmi.Init.Direction           = DMA_PERIPH_TO_MEMORY;   /* 传输方向是从DCMI到存储器 */
        hdma_dcmi.Init.PeriphInc           = DMA_PINC_DISABLE;       /* 外设地址自增禁止 */
        hdma_dcmi.Init.MemInc              = DMA_MINC_ENABLE;        /* 存储器地址自增使能 */
        hdma_dcmi.Init.PeriphDataAlignment = DMA_PDATAALIGN_WORD;    /* 外设数据传输位宽选择字,即32bit */
        hdma_dcmi.Init.MemDataAlignment    = DMA_MDATAALIGN_WORD;    /* 存储器数据传输位宽选择字,即32bit */
        hdma_dcmi.Init.Mode                = DMA_CIRCULAR;           /* 循环模式 */
        hdma_dcmi.Init.Priority            = DMA_PRIORITY_LOW;       /* 优先级低 */
        hdma_dcmi.Init.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   /* 使能FIFO*/
        hdma_dcmi.Init.FIFOThreshold       = DMA_FIFO_THRESHOLD_FULL;/* 用于设置阀值 */
        hdma_dcmi.Init.MemBurst            = DMA_MBURST_SINGLE;      /* 单次突发,用于存储器突发 */
        hdma_dcmi.Init.PeriphBurst         = DMA_PBURST_SINGLE;      /* 单次突发,用于外设突发 */

        /* 初始化DMA */
        if (HAL_DMA_Init(&hdma_dcmi) != HAL_OK)
        {
                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 摄像头句柄关联DMA句柄 */
        __HAL_LINKDMA(&hdcmi, DMA_Handle, hdma_dcmi);

        /* 使能DMA1 Stream7 中断 */
        HAL_NVIC_SetPriority(DMA1_Stream7_IRQn, 0, 0);
        HAL_NVIC_EnableIRQ(DMA1_Stream7_IRQn);

        /* 启动DCMI的DMA传输 */
        HAL_DCMI_Start_DMA(&hdcmi, DCMI_MODE_CONTINUOUS, (uint32_t)_uiDispMemAddr, 640*240);

        g_tCam.CaptureOk = 0;                /* 全局标志 */
}

/* 后续启动传输,仅需调用函数HAL_DCMI_Start_DMA即可 */
void CAM_Start1(uint32_t _uiDispMemAddr)
{
        HAL_DCMI_Start_DMA(&hdcmi, DCMI_MODE_CONTINUOUS, (uint32_t)_uiDispMemAddr, 640*240);

        g_tCam.CaptureOk = 0;        /* 全局标志 */
}

/*
*********************************************************************************************************
*        函 数 名: CAM_Stop
*        功能说明: 停止DMA和DCMI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CAM_Stop(void)
{
        HAL_DCMI_Stop(&hdcmi);
}

void DMA1_Stream7_IRQHandler(void)
{
        HAL_DMA_IRQHandler(&hdma_dcmi);
}

void HAL_DCMI_FrameEventCallback(DCMI_HandleTypeDef *hdcmi)
{
        /* 关闭摄像 */
        CAM_Stop();
        g_tCam.CaptureOk = 1;                /* 表示DMA传输结束 */
}

/*
*********************************************************************************************************
*        函 数 名: DCMI_IRQHandler
*        功能说明: DCMI中断服务程序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DCMI_IRQHandler(void)
{
        HAL_DCMI_IRQHandler(&hdcmi);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分辨率直传输,可以使用下面这个函数即可。

STM32H7的摄像头接口DCMI配套的函数HAL_DCMI_Start_DMA非 ...

HAL_DCMI_Start_DMA是用了的,那是第一个dma部分,现在想知道第二个dma是哪出了问题导致屏幕显示问题的,还是说别的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HAL_DCMI_Start_DMA是用了的,那是第一个dma部分,现在想知道第二个dma是哪出了问题导致屏幕显示问题的, ...

把使用的RAM空间读写Cache关闭了试试。

另外你的图形输出格式是RGB565吧,输出图形分辨率多大,800*4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