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如何解决由二值信号量引起的优先级翻转问题呢?

楼主(2023-07-15):
像互斥信号量会有优先级继承,从而可以避免翻转的情况,那么二值信号量如果出现翻转,如何解决?以及在软件设计之初如何规避?

网友:
前提:二值信号量用于资源互斥才需要处理,而二值信号量用于消息同步,不用管。
如果要处理,那么有两种方法:
1、封装二值信号量为互斥信号量。
2、大部分应用,翻转就翻转了,对应用毫无影响。

网友(2023-10-10):
不知道freertos中互斥锁有没有防止优先级反转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