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F407 写FLASH SECTOR 第1个字节不成功

楼主(2023-07-15):
请教:

在F407中,做写数据到 FLASH 块,第1个字节总是不能成功,后面都可以正确写入:

       writeAddr  = 0x0800C000;

        HAL_FLASH_Unlock();
        FLASH->ACR&=~(1<<10);
        for(i=0; i<=len; i++)
        {
                data = *pData++;
                status = HAL_FLASH_Program(TYPEPROGRAM_BYTE, writeAddr, (uint64_t)data);   //i=0时(第1次),status总是返回error
                writeAddr ++;
        }
        FLASH->ACR |= 1<<10;
        HAL_FLASH_Lock();

请问大侠们有遇到过没?

谢谢!!!

网友:
我们也是单字节的,没问题

/*
*********************************************************************************************************
*
*	模块名称 : cpu内部falsh操作模块(for F4)
*	文件名称 : bsp_cpu_flash.c
*	版    本 : V1.0
*	说    明 : 提供读写CPU内部Flash的函数
*	修改记录 :
*		版本号  日期        作者     说明
*		V1.0    2013-02-01 armfly  正式发布
*
*	Copyright (C), 2013-2014, 安富莱电子 www.armfly.com
*
*********************************************************************************************************
*/

#include "bsp.h"

/*
*********************************************************************************************************
*	函 数 名: bsp_GetSector
*	功能说明: 根据地址计算扇区首地址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扇区首地址
*********************************************************************************************************
*/
uint32_t bsp_GetSector(uint32_t Address)
{
	uint32_t sector = 0;

	if((Address < ADDR_FLASH_SECTOR_1) && (Address >= ADDR_FLASH_SECTOR_0))
	{
		sector = FLASH_SECTOR_0;
	}
	else if((Address < ADDR_FLASH_SECTOR_2) && (Address >= ADDR_FLASH_SECTOR_1))
	{
		sector = FLASH_SECTOR_1;
	}
	else if((Address < ADDR_FLASH_SECTOR_3) && (Address >= ADDR_FLASH_SECTOR_2))
	{
		sector = FLASH_SECTOR_2;
	}
	else if((Address < ADDR_FLASH_SECTOR_4) && (Address >= ADDR_FLASH_SECTOR_3))
	{
		sector = FLASH_SECTOR_3;
	}
	else if((Address < ADDR_FLASH_SECTOR_5) && (Address >= ADDR_FLASH_SECTOR_4))
	{
		sector = FLASH_SECTOR_4;
	}
	else if((Address < ADDR_FLASH_SECTOR_6) && (Address >= ADDR_FLASH_SECTOR_5))
	{
		sector = FLASH_SECTOR_5;
	}
	else if((Address < ADDR_FLASH_SECTOR_7) && (Address >= ADDR_FLASH_SECTOR_6))
	{
		sector = FLASH_SECTOR_6;
	}
	else if((Address < ADDR_FLASH_SECTOR_8) && (Address >= ADDR_FLASH_SECTOR_7))
	{
		sector = FLASH_SECTOR_7;
	}
	else if((Address < ADDR_FLASH_SECTOR_9) && (Address >= ADDR_FLASH_SECTOR_8))
	{
		sector = FLASH_SECTOR_8;
	}
	else if((Address < ADDR_FLASH_SECTOR_10) && (Address >= ADDR_FLASH_SECTOR_9))
	{
		sector = FLASH_SECTOR_9;
	}
	else if((Address < ADDR_FLASH_SECTOR_11) && (Address >= ADDR_FLASH_SECTOR_10))
	{
		sector = FLASH_SECTOR_10;
	}
	else	/*(Address < FLASH_END_ADDR) && (Address >= ADDR_FLASH_SECTOR_11))*/
	{
		sector = FLASH_SECTOR_11;
	}

	return sector;
}

/*
*********************************************************************************************************
*	函 数 名: bsp_ReadCpuFlash
*	功能说明: 读取CPU Flash的内容
*	形    参:  _ucpDst : 目标缓冲区
*			 _ulFlashAddr : 起始地址
*			 _ulSize : 数据大小(单位是字节)
*	返 回 值: 0=成功,1=失败
*********************************************************************************************************
*/
uint8_t bsp_ReadCpuFlash(uint32_t _ulFlashAddr, uint8_t *_ucpDst, uint32_t _ulSize)
{
	uint32_t i;

	/* 如果偏移地址超过芯片容量,则不改写输出缓冲区 */
	if (_ulFlashAddr + _ulSize > FLASH_BASE_ADDR + FLASH_SIZE)
	{
		return 1;
	}

	/* 长度为0时不继续操作,否则起始地址为奇地址会出错 */
	if (_ulSize == 0)
	{
		return 1;
	}

	for (i = 0; i < _ulSize; i++)
	{
		*_ucpDst++ = *(uint8_t *)_ulFlashAddr++;
	}

	return 0;
}

/*
*********************************************************************************************************
*	函 数 名: bsp_CmpCpuFlash
*	功能说明: 比较Flash指定地址的数据.
*	形    参: _ulFlashAddr : Flash地址
*			 _ucpBuf : 数据缓冲区
*			 _ulSize : 数据大小(单位是字节)
*	返 回 值:
*			FLASH_IS_EQU		0   Flash内容和待写入的数据相等,不需要擦除和写操作
*			FLASH_REQ_WRITE		1	Flash不需要擦除,直接写
*			FLASH_REQ_ERASE		2	Flash需要先擦除,再写
*			FLASH_PARAM_ERR		3	函数参数错误
*********************************************************************************************************
*/
uint8_t bsp_CmpCpuFlash(uint32_t _ulFlashAddr, uint8_t *_ucpBuf, uint32_t _ulSize)
{
	uint32_t i;
	uint8_t ucIsEqu;	/* 相等标志 */
	uint8_t ucByte;

	/* 如果偏移地址超过芯片容量,则不改写输出缓冲区 */
	if (_ulFlashAddr + _ulSize > FLASH_BASE_ADDR + FLASH_SIZE)
	{
		return FLASH_PARAM_ERR;		/* 函数参数错误 */
	}

	/* 长度为0时返回正确 */
	if (_ulSize == 0)
	{
		return FLASH_IS_EQU;		/* Flash内容和待写入的数据相等 */
	}

	ucIsEqu = 1;			/* 先假设所有字节和待写入的数据相等,如果遇到任何一个不相等,则设置为 0 */
	for (i = 0; i < _ulSize; i++)
	{
		ucByte = *(uint8_t *)_ulFlashAddr;

		if (ucByte != *_ucpBuf)
		{
			if (ucByte != 0xFF)
			{
				return FLASH_REQ_ERASE;		/* 需要擦除后再写 */
			}
			else
			{
				ucIsEqu = 0;	/* 不相等,需要写 */
			}
		}

		_ulFlashAddr++;
		_ucpBuf++;
	}

	if (ucIsEqu == 1)
	{
		return FLASH_IS_EQU;	/* Flash内容和待写入的数据相等,不需要擦除和写操作 */
	}
	else
	{
		return FLASH_REQ_WRITE;	/* Flash不需要擦除,直接写 */
	}
}

/*
*********************************************************************************************************
*	函 数 名: bsp_EraseCpuFlash
*	功能说明: 擦除CPU FLASH一个扇区 (128KB)
*	形    参: _ulFlashAddr : Flash地址
*	返 回 值: 0 成功, 1 失败
*			  HAL_OK       = 0x00,
*			  HAL_ERROR    = 0x01,
*			  HAL_BUSY     = 0x02,
*			  HAL_TIMEOUT  = 0x03
*
*********************************************************************************************************
*/
uint8_t bsp_EraseCpuFlash(uint32_t _ulFlashAddr)
{
	uint32_t FirstSector = 0, NbOfSectors = 0;
	FLASH_EraseInitTypeDef EraseInitStruct;
	uint32_t SECTORError = 0;
	uint8_t re;

	/* 解锁 */
	HAL_FLASH_Unlock();

	/* 获取此地址所在的扇区 */
	FirstSector = bsp_GetSector(_ulFlashAddr);

	/* 固定1个扇区 */
	NbOfSectors = 1;

	/* 擦除扇区配置 */
	EraseInitStruct.TypeErase     = FLASH_TYPEERASE_SECTORS;
	EraseInitStruct.VoltageRange  = FLASH_VOLTAGE_RANGE_3;

	EraseInitStruct.Banks         = FLASH_BANK_1;

	EraseInitStruct.Sector        = FirstSector;
	EraseInitStruct.NbSectors     = NbOfSectors;

	/* 扇区擦除 */
	re = HAL_FLASHEx_Erase(&EraseInitStruct, &SECTORError);

	/* 擦除完毕后,上锁 */
	HAL_FLASH_Lock();

	return re;
}

/*
*********************************************************************************************************
*	函 数 名: bsp_WriteCpuFlash
*	功能说明: 写数据到CPU 内部Flash。
*	形    参: _ulFlashAddr : Flash地址
*			 _ucpSrc : 数据缓冲区
*			 _ulSize : 数据大小(单位是字节)
*	返 回 值: 0-成功,1-数据长度或地址溢出,2-写Flash出错(估计Flash寿命到)
*********************************************************************************************************
*/
uint8_t bsp_WriteCpuFlash(uint32_t _ulFlashAddr, uint8_t *_ucpSrc, uint32_t _ulSize)
{
	uint32_t i;
	uint8_t ucRet;

	/* 如果偏移地址超过芯片容量,则不改写输出缓冲区 */
	if (_ulFlashAddr + _ulSize > FLASH_BASE_ADDR + FLASH_SIZE)
	{
		return 1;
	}

	/* 长度为0时不继续操作  */
	if (_ulSize == 0)
	{
		return 0;
	}

	ucRet = bsp_CmpCpuFlash(_ulFlashAddr, _ucpSrc, _ulSize);

	if (ucRet == FLASH_IS_EQU)
	{
		return 0;
	}

	__set_PRIMASK(1);  		/* 关中断 */

	/* 需要擦除 */
	if (ucRet == FLASH_REQ_ERASE)
	{
		bsp_EraseCpuFlash(_ulFlashAddr);
	}

	/* FLASH 解锁 */
	HAL_FLASH_Unlock();

	/* 按字节模式编程(为提高效率,可以按字编程,一次写入4字节) */
	for (i = 0; i < _ulSize; i++)
	{
		HAL_FLASH_Program(FLASH_TYPEPROGRAM_BYTE, _ulFlashAddr++, *_ucpSrc++);
	}

  	/* Flash 加锁,禁止写Flash控制寄存器 */
  	HAL_FLASH_Lock();

  	__set_PRIMASK(0);  		/* 开中断 */

	return 0;
}

/***************************** 安富莱电子 [url]www.armfly.com[/url] (END OF FI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