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GL] 测试H7系列滑动LVGL V8.3.8页面没有TouchGFX,GUIX,emWin搞得流畅,邪门

楼主(2023-07-16):
TouchGFX,GUIX,emWin滑动效果很丝滑。LVGL就不行,没有那三个丝滑。

测试平台:
H743+LVGL8.3.8+32bit SDRAM。分辨率800*480,开LVGL双缓冲,底层做DMA2D优化。开读Cache

RTE添加:

优势简单易用,一键添加,部分2D优化需要自己加。添加RTOS也比较方便。

楼主:
400MHz主频,MDK AC5优化等级开到最高,效果凑合了。

后面有时间再研究研究LVGL那一堆参数配置,性能再提提。

楼主:
以超简洁方式实现硬件双缓冲,提升到45FPS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超简洁方式实现硬件双缓冲,提升到45FPS

大神有大神深入 lvgl 的前兆 ?

网友(2023-09-17):
大佬,是不是准备出教程了?

网友A:
个人感觉LVGL还是不完善,以 nxp 的gui builder1.60 为例,以前的1.40版本多建立几个screen,screen内含控件不管多少,screen之间切换,多次后就会死机,后来版本解决,现在1.60这个问题重新出现。还有就是选项卡空间不支持中文的名目。其他控件可调节范围不多,LVGL我个人的感觉能用,不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LVGL还是不完善,以 nxp 的gui builder1.60 为例,以前的1.40版本多建立几个screen,screen内含控 ...

有么有一种可能是你自己没管理好问题,而且builder也不是官方的

网友B(2023-11-14):
引用 楼主:
以超简洁方式实现硬件双缓冲,提升到45FPS

您好,请问下,LVGL我看了几天,发现例程都是触摸屏的,有没有实体按键的例程啊,我们项目的屏是非触摸屏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请问下,LVGL我看了几天,发现例程都是触摸屏的,有没有实体按键的例程啊,我们项目的屏是非触摸屏 ...

这有专门的接口函数,触摸,按键,编码器,鼠标多合一的。

/**
 * @file lv_port_indev_templ.c
 *
 */

/*Copy this file as "lv_port_indev.c" and set this value to "1" to enable content*/
#if 0

/*********************
 *      INCLUDES
 *********************/
#include "lv_port_indev_template.h"
#include "../../lvgl.h"

/*********************
 *      DEFINES
 *********************/

/**********************
 *      TYPEDEFS
 **********************/

/**********************
 *  STATIC PROTOTYPES
 **********************/

static void touchpad_init(void);
static void touchpad_read(lv_indev_drv_t * indev_drv, lv_indev_data_t * data);
static bool touchpad_is_pressed(void);
static void touchpad_get_xy(lv_coord_t * x, lv_coord_t * y);

static void mouse_init(void);
static void mouse_read(lv_indev_drv_t * indev_drv, lv_indev_data_t * data);
static bool mouse_is_pressed(void);
static void mouse_get_xy(lv_coord_t * x, lv_coord_t * y);

static void keypad_init(void);
static void keypad_read(lv_indev_drv_t * indev_drv, lv_indev_data_t * data);
static uint32_t keypad_get_key(void);

static void encoder_init(void);
static void encoder_read(lv_indev_drv_t * indev_drv, lv_indev_data_t * data);
static void encoder_handler(void);

static void button_init(void);
static void button_read(lv_indev_drv_t * indev_drv, lv_indev_data_t * data);
static int8_t button_get_pressed_id(void);
static bool button_is_pressed(uint8_t id);

/**********************
 *  STATIC VARIABLES
 **********************/
lv_indev_t * indev_touchpad;
lv_indev_t * indev_mouse;
lv_indev_t * indev_keypad;
lv_indev_t * indev_encoder;
lv_indev_t * indev_button;

static int32_t encoder_diff;
static lv_indev_state_t encoder_state;

/**********************
 *      MACROS
 **********************/

/**********************
 *   GLOBAL FUNCTIONS
 **********************/

void lv_port_indev_init(void)
{
    /**
     * Here you will find example implementation of input devices supported by LittelvGL:
     *  - Touchpad
     *  - Mouse (with cursor support)
     *  - Keypad (supports GUI usage only with key)
     *  - Encoder (supports GUI usage only with: left, right, push)
     *  - Button (external buttons to press points on the screen)
     *
     *  The `..._read()` function are only examples.
     *  You should shape them according to your hardware
     */

    static lv_indev_drv_t indev_drv;

    /*------------------
     * Touchpad
     * -----------------*/

    /*Initialize your touchpad if you have*/
    touchpad_init();

    /*Register a touchpad input device*/
    lv_indev_drv_init(&indev_drv);
    indev_drv.type = LV_INDEV_TYPE_POINTER;
    indev_drv.read_cb = touchpad_read;
    indev_touchpad = lv_indev_drv_register(&indev_drv);

    /*------------------
     * Mouse
     * -----------------*/

    /*Initialize your mouse if you have*/
    mouse_init();

    /*Register a mouse input device*/
    lv_indev_drv_init(&indev_drv);
    indev_drv.type = LV_INDEV_TYPE_POINTER;
    indev_drv.read_cb = mouse_read;
    indev_mouse = lv_indev_drv_register(&indev_drv);

    /*Set cursor. For simplicity set a HOME symbol now.*/
    lv_obj_t * mouse_cursor = lv_img_create(lv_scr_act());
    lv_img_set_src(mouse_cursor, LV_SYMBOL_HOME);
    lv_indev_set_cursor(indev_mouse, mouse_cursor);

    /*------------------
     * Keypad
     * -----------------*/

    /*Initialize your keypad or keyboard if you have*/
    keypad_init();

    /*Register a keypad input device*/
    lv_indev_drv_init(&indev_drv);
    indev_drv.type = LV_INDEV_TYPE_KEYPAD;
    indev_drv.read_cb = keypad_read;
    indev_keypad = lv_indev_drv_register(&indev_drv);

    /*Later you should create group(s) with `lv_group_t * group = lv_group_create()`,
     *add objects to the group with `lv_group_add_obj(group, obj)`
     *and assign this input device to group to navigate in it:
     *`lv_indev_set_group(indev_keypad, group);`*/

    /*------------------
     * Encoder
     * -----------------*/

    /*Initialize your encoder if you have*/
    encoder_init();

    /*Register a encoder input device*/
    lv_indev_drv_init(&indev_drv);
    indev_drv.type = LV_INDEV_TYPE_ENCODER;
    indev_drv.read_cb = encoder_read;
    indev_encoder = lv_indev_drv_register(&indev_drv);

    /*Later you should create group(s) with `lv_group_t * group = lv_group_create()`,
     *add objects to the group with `lv_group_add_obj(group, obj)`
     *and assign this input device to group to navigate in it:
     *`lv_indev_set_group(indev_encoder, group);`*/

    /*------------------
     * Button
     * -----------------*/

    /*Initialize your button if you have*/
    button_init();

    /*Register a button input device*/
    lv_indev_drv_init(&indev_drv);
    indev_drv.type = LV_INDEV_TYPE_BUTTON;
    indev_drv.read_cb = button_read;
    indev_button = lv_indev_drv_register(&indev_drv);

    /*Assign buttons to points on the screen*/
    static const lv_point_t btn_points[2] = {
        {10, 10},   /*Button 0 -> x:10; y:10*/
        {40, 100},  /*Button 1 -> x:40; y:100*/
    };
    lv_indev_set_button_points(indev_button, btn_points);
}

/**********************
 *   STATIC FUNCTIONS
 **********************/

/*------------------
 * Touchpad
 * -----------------*/

/*Initialize your touchpad*/
static void touchpad_init(void)
{
    /*Your code comes here*/
}

/*Will be called by the library to read the touchpad*/
static void touchpad_read(lv_indev_drv_t * indev_drv, lv_indev_data_t * data)
{
    static lv_coord_t last_x = 0;
    static lv_coord_t last_y = 0;

    /*Save the pressed coordinates and the state*/
    if(touchpad_is_pressed()) {
        touchpad_get_xy(&last_x, &last_y);
        data->state = LV_INDEV_STATE_PR;
    }
    else {
        data->state = LV_INDEV_STATE_REL;
    }

    /*Set the last pressed coordinates*/
    data->point.x = last_x;
    data->point.y = last_y;
}

/*Return true is the touchpad is pressed*/
static bool touchpad_is_pressed(void)
{
    /*Your code comes here*/

    return false;
}

/*Get the x and y coordinates if the touchpad is pressed*/
static void touchpad_get_xy(lv_coord_t * x, lv_coord_t * y)
{
    /*Your code comes here*/

    (*x) = 0;
    (*y) = 0;
}

/*------------------
 * Mouse
 * -----------------*/

/*Initialize your mouse*/
static void mouse_init(void)
{
    /*Your code comes here*/
}

/*Will be called by the library to read the mouse*/
static void mouse_read(lv_indev_drv_t * indev_drv, lv_indev_data_t * data)
{
    /*Get the current x and y coordinates*/
    mouse_get_xy(&data->point.x, &data->point.y);

    /*Get whether the mouse button is pressed or released*/
    if(mouse_is_pressed()) {
        data->state = LV_INDEV_STATE_PR;
    }
    else {
        data->state = LV_INDEV_STATE_REL;
    }
}

/*Return true is the mouse button is pressed*/
static bool mouse_is_pressed(void)
{
    /*Your code comes here*/

    return false;
}

/*Get the x and y coordinates if the mouse is pressed*/
static void mouse_get_xy(lv_coord_t * x, lv_coord_t * y)
{
    /*Your code comes here*/

    (*x) = 0;
    (*y) = 0;
}

/*------------------
 * Keypad
 * -----------------*/

/*Initialize your keypad*/
static void keypad_init(void)
{
    /*Your code comes here*/
}

/*Will be called by the library to read the mouse*/
static void keypad_read(lv_indev_drv_t * indev_drv, lv_indev_data_t * data)
{
    static uint32_t last_key = 0;

    /*Get the current x and y coordinates*/
    mouse_get_xy(&data->point.x, &data->point.y);

    /*Get whether the a key is pressed and save the pressed key*/
    uint32_t act_key = keypad_get_key();
    if(act_key != 0) {
        data->state = LV_INDEV_STATE_PR;

        /*Translate the keys to LVGL control characters according to your key definitions*/
        switch(act_key) {
            case 1:
                act_key = LV_KEY_NEXT;
                break;
            case 2:
                act_key = LV_KEY_PREV;
                break;
            case 3:
                act_key = LV_KEY_LEFT;
                break;
            case 4:
                act_key = LV_KEY_RIGHT;
                break;
            case 5:
                act_key = LV_KEY_ENTER;
                break;
        }

        last_key = act_key;
    }
    else {
        data->state = LV_INDEV_STATE_REL;
    }

    data->key = last_key;
}

/*Get the currently being pressed key.  0 if no key is pressed*/
static uint32_t keypad_get_key(void)
{
    /*Your code comes here*/

    return 0;
}

/*------------------
 * Encoder
 * -----------------*/

/*Initialize your keypad*/
static void encoder_init(void)
{
    /*Your code comes here*/
}

/*Will be called by the library to read the encoder*/
static void encoder_read(lv_indev_drv_t * indev_drv, lv_indev_data_t * data)
{

    data->enc_diff = encoder_diff;
    data->state = encoder_state;
}

/*Call this function in an interrupt to process encoder events (turn, press)*/
static void encoder_handler(void)
{
    /*Your code comes here*/

    encoder_diff += 0;
    encoder_state = LV_INDEV_STATE_REL;
}

/*------------------
 * Button
 * -----------------*/

/*Initialize your buttons*/
static void button_init(void)
{
    /*Your code comes here*/
}

/*Will be called by the library to read the button*/
static void button_read(lv_indev_drv_t * indev_drv, lv_indev_data_t * data)
{

    static uint8_t last_btn = 0;

    /*Get the pressed button's ID*/
    int8_t btn_act = button_get_pressed_id();

    if(btn_act >= 0) {
        data->state = LV_INDEV_STATE_PR;
        last_btn = btn_act;
    }
    else {
        data->state = LV_INDEV_STATE_REL;
    }

    /*Save the last pressed button's ID*/
    data->btn_id = last_btn;
}

/*Get ID  (0, 1, 2 ..) of the pressed button*/
static int8_t button_get_pressed_id(void)
{
    uint8_t i;

    /*Check to buttons see which is being pressed (assume there are 2 buttons)*/
    for(i = 0; i < 2; i++) {
        /*Return the pressed button's ID*/
        if(button_is_pressed(i)) {
            return i;
        }
    }

    /*No button pressed*/
    return -1;
}

/*Test if `id` button is pressed or not*/
static bool button_is_pressed(uint8_t id)
{

    /*Your code comes here*/

    return false;
}

#else /*Enable this file at the top*/

/*This dummy typedef exists purely to silence -Wpedantic.*/
typedef int keep_pedantic_happy;
#endif

网友:
请交各位,我创建了一个屏幕,屏幕上有一个list列表菜单,我怎么能实现进入这个界面,光标选中条默认在第一个菜单上呢,见附件的图:
        if (setting_screen == NULL){
                setting_screen = lv_obj_create(NULL);
        }
        lv_scr_load(setting_screen);

        lv_obj_t * list = lv_list_create(setting_screen);

        lv_list_add_btn(list, LV_SYMBOL_LIST, "Display Setting");

        lv_list_add_btn(list, LV_SYMBOL_LIST, "Information");

        lv_list_add_btn(list, LV_SYMBOL_LIST, "Language");

        lv_list_add_btn(list, LV_SYMBOL_LIST, "Theme");

        lv_list_add_btn(list, LV_SYMBOL_LIST, "Password");

        lv_list_add_btn(list, LV_SYMBOL_LIST, "Bluetooth");

        lv_list_add_btn(list, LV_SYMBOL_LIST, "Factory Reset");

        lv_list_add_btn(list, LV_SYMBOL_LIST, "Exit");

        lv_obj_set_pos(list, 0, 51);
        lv_obj_set_size(list, 800, 320+110);
        //lv_obj_set_scrollbar_mode(list, LV_SCROLLBAR_MODE_OFF);
        lv_obj_add_flag(list, LV_OBJ_FLAG_CLICK_FOCUSABLE);

       lv_obj_t * btn = lv_obj_get_child(list, 1);

       lv_obj_scroll_to_view(btn, LV_ANIM_ON);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有专门的接口函数,触摸,按键,编码器,鼠标多合一的。

[mw_shl_code=c,true]/**

请问下,如果LVGL界面有内存泄漏,大概0.5K左右每次泄漏,需要怎么排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如果LVGL界面有内存泄漏,大概0.5K左右每次泄漏,需要怎么排查呢?

1、找到复现步骤。
2、看源码。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以超简洁方式实现硬件双缓冲,提升到45FPS

lvgl 45帧和其他GUI差距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lvgl 45帧和其他GUI差距大吗?

LVG你的帧率统计可以忽略,实际发现参考价值太低。

LVGL要流畅,最主要就是加大动态内存。

网友:
引用 楼主:
LVG你的帧率统计可以忽略,实际发现参考价值太低。

LVGL要流畅,最主要就是加大动态内存。

加大动态内存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