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 关于单片机片上RAM的MPU保护单元

楼主(2023-07-16):
有没有必要对于单片机的DTCM,AXI SRAM,SRAM1-4进行内存保护并且开启cache呢?

因为在测试外置SDRAM时是否开启内存保护的cache对速率的影响很大,如果按这个说法的话,对于单片机片上的RAM是不是也要开启内存保护cache来让H7加快读取数据呢?
求解惑

网友A:
芯片主频480M的情况下,DTCM主频是480MHz,其它SRAM是240MHz,所以DTCM不需要,而SRAM可以根据需要使能。

比例这个RAM空间没有使用DMA,完全可以开Cache。如果使用了DMA,可以考虑关闭,因为240MHz足够供DMA传输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主频480M的情况下,DTCM主频是480MHz,其它SRAM是240MHz,所以DTCM不需要,而SRAM可以根据需要使能。
...

学习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