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GL] LVGL的触摸接口函数相当于回调方式,适合主动调用触摸获取,不适合别的任务给他发,容易不同步

楼主(2023-07-17):
不像GUIX和emWin,其它任务发触摸坐标信息给GUI。

LVGL这么做不方便,很容易出现采集的缓冲已经满了,LVGL的回调还没有及时处理,尝试将获取周期宏定义设置为1ms,直接运行异常了:

/*Input device read period in milliseconds*/
#define LV_INDEV_DEF_READ_PERIOD 20   /*[ms]*/

最终通过将发送端的FIFO缓冲设置为1,解决问题,永远就存一个当前的最新值,不做FIFO了。

网友:
LVGL这种更像是搞了一个软件定时器+任务队列,某个任务时间到了就去执行对应的操作,触摸/按键输入也是放在队列中的,它的计时来源是靠1ms的中断产生的,最小的周期也是1ms,如果每个任务间隔时间太短肯定实现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