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解答] H7 -TOOL 下载程序问题

楼主(2023-07-17):
AlgoRamSize  已经改大 但还是提示    AlgoRamSize too small, out of memory

这个STM32F103_SPI_W25Q128.FLM  下载算法之前验证过 之前用h7-tool 烧写过

楼主:
问题描述错误 不是AlgoRamSize too small, out of memory  这个的问题  是 提示   数据文件内容过大的问题   这个是下载到外部falsh里的  外部flash8M    数据文件 8M

网友:
403A 缺省的地址空间:

        --供PC软件选择算法的列表
        AlgoFile_List = {
                "AlgoFile_FLASH", 0x08000000, 1024 * 1024,
                "Algo_EXT_TYPE1_REAMP0", 0x08400000, 16 * 1024 * 1024,
                "Algo_EXT_TYPE1_REAMP1", 0x08400000, 16 * 1024 * 1024,
                "Algo_EXT_TYPE2_REAMP0", 0x08400000, 16 * 1024 * 1024,
                "Algo_EXT_TYPE2_REAMP1", 0x08400000, 16 * 1024 * 1024,
        }

你是自定义的外部Flash吗

网友:
1、一楼:AlgoRamSize too small, out of memory 错误LUA文件的AlgoRamSize开小了,具体是否真的小了,你可以将TOOL这个打开,看你的算法信息,是否很大。

2、二楼,这个算法文件你还没有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