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leX] FileX无法读取超过512个字节的数据

楼主(2023-07-17):
使用的是FileX+LevelX+NorFlash,上电后,写1K的数据,然后再读,此时是正常的。
但是当我注释掉写函数,重新烧录,再读之前的文件,只能读到前512个字节,后面读到的都是0.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A:
楼主看看是不是这个文件。

请教,关于FX操作NorFlash读写文件顺序的问题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1091&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看看是不是这个文件。

请教,关于FX操作NorFlash读写文件顺序的问题

和这个没关系,我都是先创建,再读写的。板子掉电前,读写没有问题。修改代码,只读不写,再次上电,就只能读到前512个字节,后面全是0。感觉像是掉电前没有保存一样,但是我每次写完后都会调用fx_media_flush进行刷新的,很奇怪,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遇到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和这个没关系,我都是先创建,再读写的。板子掉电前,读写没有问题。修改代码,只读不写,再次上电,就只 ...

这样的话,不排除移植的是否有问题。

FileX我还没移植过用于NOR,没法帮你验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话,不排除移植的是否有问题。

FileX我还没移植过用于NOR,没法帮你验证了。

我在其它论坛搜到有人和我遇到一样问题,但是没有人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话,不排除移植的是否有问题。

FileX我还没移植过用于NOR,没法帮你验证了。

已找到原因,在文件格式化函数fx_media_format中有一个参数bytes_per_sector,这个参数只能填写LEVELX的逻辑块大小,512个字节。不能填写实际的块大小,除非你不使用LEVELX。因为filex是按块写的,我之前填写是实际块大小4K,而写入只有1K的数据,所以filex只写一个块,对应的levelx也是只写一个块,但是levelx的逻辑块大小是512,所以只写前512个字节,读也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