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uchGFX] STM32F429 LTDC 双层与TouchGFX显示冲突

楼主(2023-07-17):
项目想要使用双层显示,底层显示摄像头画面,顶层显示GUI,调式的时候发现只要一打开LTDC双层设置,TouchGFX显示控件就会异常

单层显示正常

单层显示正常

双层显示异常

双层显示异常

网友A:
不移植GUI,仅展示双图层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再排查TouchGFX底层驱动是否那里被设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移植GUI,仅展示双图层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再排查TouchGFX底层驱动是否那里被设置了。

不带gui双图层显示正常,CubeMX上提示TouchGFX只能初始化一个图层,如果手动管理额外图层能和TouchGFX一同使用。
但是CubeMX生成的配置文件里面已经初始化了双图层了啊,怎么设置额外图层为手动管理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带gui双图层显示正常,CubeMX上提示TouchGFX只能初始化一个图层,如果手动管理额外图层能和TouchGFX一 ...

自己手动API控制啊。图层API方式是独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手动API控制啊。图层API方式是独立的。

确认了显示异常的问题了,两层混合没问题,顶层不透明度设置的越高,这种显示异常越明显,但是为什么两层混合完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

楼主:
layer0底层是TouchGFX,窗口大小为800*480,不透明度为255;layer1顶层手动管理,窗口大小为400*480,不透明度为100,背景色设置为蓝色;最终显示效果如下,layer1窗口和layer0窗口重叠而且layer1不透明度不为255就会出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