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 求助,485通信时,改变波特率,再改回去,就收不到数据了

楼主(2023-07-17):
如题,
1.使用UART转485通信时,正常通信为115200,MCU收,串口助手发送,通信正常

2.把串口助手的波特率改为9600,发给MCU,通信失败
3.将串口助手的9600改回115200时,仍然失败,是什么原因

请问各位大佬的是,为什么将波特率改回去了,仍然失败?
谢谢大家

网友:
排查下,此时断开串口线,MCU端的TTL RX,TX短接,测试下是否正常

网友:
串口的UE关闭后再改变波特率,改完后再UE开启

网友:
可能因为你波特率改变了,导致MCU接收中断异常,可能程序卡死在了串口接收中断(停止位没有在该接收的时间内接收),你应该在中断接收中清除帧错误或者ORE等等吧,排除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