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SIS-RTOS] FreeRTOS中程序卡在vPortFree函数中的 configASSERT( ( pxLink->xBlockSize & xBlockAllocatedBit ) != 0 );

楼主(2023-07-17):
FreeRTOS中程序卡在vPortFree函数中的configASSERT( ( pxLink->xBlockSize & xBlockAllocatedBit ) != 0 ),仿真结果如下图所示,麻烦各位大佬不吝赐教

网友A:
这个提示是你的申请和释放不匹配。

楼主:
敢问大佬不匹配的地方在哪里啊,我申请用的是C库的malloc释放用的是C库的free

楼主:
敢问大佬,是哪里不匹配呢,我申请用的是C库的malloc,释放用的是C库的free

网友:
引用 楼主:
敢问大佬,是哪里不匹配呢,我申请用的是C库的malloc,释放用的是C库的free

如果你用的是C库的malloc和free,

FreeRTOP的任务创建删除和通信组件的创建删除也会调用本身带的动态内存管理API-

网友B(2025-03-26):
引用 网友A:
这个提示是你的申请和释放不匹配。

我这里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是自带的USBH_HandleTypeDef hUsbHostFS;,USB主机模式出这个问题了。关键这代码是ST生成的,监测任务内存使用量都在正常范围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是自带的USBH_HandleTypeDef hUsbHostFS;,USB主机模式出这个问题了。关键这代 ...

单独弄了个新工程,就没这些问题。。。工程大了不好找啊。

网友:
比较奇怪的是,把这两句注释掉,反复插拨U盘,设备释放后,剩下的内存总量没变,xFreeBytesRemain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