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ER] 控制步进电机输出可调频率以及可调数目的PWM方波

楼主(2023-07-17):
驱动步进电机,之前使用HAL_TIM_PWM_Start_DMA()这个函数来开启PWM输出,可以改变定时器的CCR寄存器的值,从而可以控制PWM波的个数,实现了。     现在需要做S形加减速,就需要改变PWM的频率,即改变定时器的ARR的值从而改变PWM的频率。我也想使用DMA的方式来改变ARR寄存器的值,使用HAL_DMA_Start(&hdma_tim5_up,(uint32_t)&ARR_Data[101],(uint32_t)&TIM5->ARR,101);或者HAL_DMA_Start_IT(&hdma_tim5_up,(uint32_t)&ARR_Data[101],(uint32_t)&TIM5->ARR,101);都没能成功的将ARR_Data【】数组里的数据搬到ARR寄存器中。希望大家能给个建议。

网友A:
ARR有影子寄存器,设置立即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R有影子寄存器,设置立即更新。

硬汉哥我没弄明白影子寄存器如何实现,但是我在定时器的更新中断里面每次改变ARR的值,现在是一个电机,能实现电机的S形加速,不知道电机多了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汉哥我没弄明白影子寄存器如何实现,但是我在定时器的更新中断里面每次改变ARR的值,现在是一个电机, ...

初始化的时候,有个结构体成员可以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