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位图刷屏

楼主(2023-07-18):
全屏刷屏一张位图像拉窗帘一样

网友A:
如果动态内存够大,建议绘制到存储设备里面,然后调用存储设备的API刷新即可。

楼主:
好的,这就去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动态内存够大,建议绘制到存储设备里面,然后调用存储设备的API刷新即可。

好的,我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