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C] 请教stm32h7的FMC驱动AD7616的问题

楼主(2023-07-18):
我用FMC_NE1接ad7616的片选信号CS, 不用地址线, 那么读写任何bank1的地址就是操作ad7616,  可是在stm32cubemx中配置为LCD interface时,必须为LCD register分配一个地址线。

请问一下,这个地址线不连接可以吗,或者说还有其它方法来配置?

楼主:
有人吗,消灭零回复。

楼主:
帮我看一下,是不是用这条地址线和FMC_NE1经过或门,接到ad7616的cs, 关键是这条地址线我用不上啊。 stm32cubemx必须强制选择一条地址线。

楼主:
另外,这个芯片的FMC是支持SDRAM的,可是在stm32cubemx中竟然没有配置这个的,真奇怪

网友A:
你应该选择SRAM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选择SRAM模式。

没有这个模式,只有4个选项:
1. disabled
2. LCD interface
3. Muxed Nor flash
4. Muxed PSRAM
还有个奇怪的现像是,竟然没有SDRAM的配置

楼主:
指定地址线,其实空着不接也可以用,打算不接这条地址线了。

楼主:
真奇怪也,我的只有4个选项,如下图:

楼主:
问题找到了,我用的是100脚的V系列的,换成176脚的I系列,8个选项都有了。 100脚与176脚的FMC发现有以下几个区别:
1. 就是上面说的,100脚配置时只有4个选项,176脚有8个选项
2. 100脚的只有NE1,NE2两个片选, 176脚有4个片选
3.  100脚的没有SDRAM配置(估计是不支持),176脚的有SDRAM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