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 串口发送十六进制的数

楼主(2023-07-18):
我想使用串口3 RS485通信 在串口助手上发送一组十六进制的数,发送是能发送出去,但是接收怎么接收发过来的一组十六进制的数呢 怎么把接收的十六进制的数放在一个数组里 然后在发送出去呢?

网友A:
以我们的API为例,如下即可,变量cmd可以根据需要随意存到数组或者什么地方。
if(comGetChar(COM3, &cmd))
{
       comSendChar(COM3, cmd);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我们的API为例,如下即可,变量cmd可以根据需要随意存到数组或者什么地方。
if(comGetChar(COM3, &cmd)) ...

我就是这样编写的 但是串口助手只能发送一个字节才是对的 发送一连串 像是01 02 03 这种就不对了  发送不了一个完整的数组出去
if (comGetChar(COM3, &read))
         {
                 rec[j++]=read;
                  comSendBuf(COM3, rec, j);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这样编写的 但是串口助手只能发送一个字节才是对的 发送一连串 像是01 02 03 这种就不对了  发送不 ...

comSendBuf(COM3, rec, j);第3个参数的用法不对,这个是发送的字节个数。你这个每次全部发,岂不是rec数组得无限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