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_USB怎样将f429 两个USB都设置为HOST

楼主(2023-07-18):
项目需求是,用429 的两个USB 都设置为HOST ,希望支持U盘读写和键盘鼠标操作(同时支持MSC 和HID 协议)。

请问用RL_USB 能实现吗,该怎样配置?
目前在RL_USB 中只用一个HS 能实现上述功能,但是怎样设置FS 也实现上述功能。 分时复用也行

网友A:
没问题。下面这个参考,我是一个做host,一个做device了,两个都做host是没问题的,独立的两个USB外设。

基于STM32F429的RTX5+RL-USB+RL-FlashFS+RL-TCPnet+emWin6.x综合模板发布,含MDK AC5和AC6,,升级至V1.1(2021-03-08)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418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下面这个参考,我是一个做host,一个做device了,两个都做host是没问题的,独立的两个USB外设。

...

我就是在这个例程上修改的,为其中一个HOST添加了hid功能。但是不知道怎么设置RTE才能配置成两个USB HOST。另外还使用过USB 模板例程修改过也没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在这个例程上修改的,为其中一个HOST添加了hid功能。但是不知道怎么设置RTE才能配置成两个USB HOST ...

另一个USB同样是添加host组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