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软件问题请教硬汉

楼主(2023-07-18):
不好意思发的第一个帖子图片没有上传成功,补发

第一种一个项目文件下面有多个H文件

第二种一个项目文件下面子函数C文件有对应的H文件,

请问硬汉哥这两种写法有什么区别

网友A:
第1种是编译器自动链接的。
第2种是手动将h文件也添加到分组,同时还会执行第1种类。仅仅是多了个用户手动添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1种是编译器自动链接的。
第2种是手动将h文件也添加到分组,同时还会执行第1种类。仅仅是多了个用户手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