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GL] 基于V5,V6和V7的LVGL模板,驱动支持单缓冲,双缓冲和配合硬件消隐的双缓冲,以及电容和电阻触摸全支持(2023-07-19)

楼主(2023-07-19):
V5是STM32F407IGT6,V6是STM32F429BIT6,V7是STM32H743XIH6/H750XB

1、优先安装MDK的LVGL软件包:

LVGL.lvgl.8.3.8.pack (4.76MB)

2、裸机模板下载:
V5-6001_LVGL8 Template(V1.0).7z (5.13MB)
V6-6001_LVGL8 Template(V1.0).7z (3.72MB)
V7-6001_LVGL8 Template(V1.0).7z (2.47MB)

本模板持续更新,持续优化维护,这几天增加MDK RTE一键添加FreeRTOS + LwIP + LVGL这种组合玩法模板。

程序说明:
1、LVGL版本使用的V8.3.8
2、MDK AC5编译,源码本身有一些警告,不用管。
3、自适应V5, V6,V7的4.3寸,5寸和7寸屏,包含电阻触摸和电容。
4、采样MDK RTE一键创建LVGL工程。
5、由于当前的LVGLV8.X不支持多任务,所以移植到任何RTOS上均不涉及到底层接口处理问题,跟裸机使用一样。
6、lv_port_disp_template.c文件做了三种模式支持,其中双缓冲配合硬件垂直消隐可以有效解决显示撕裂问题,V6和V7支持这种方式,V5不支持。

驱动模式,通过开头的宏定义选择:

#define CreateOnebuffer
//#define CreateTWObuffer
//#define Doublebuffering

/**
 * @file lv_port_disp_templ.c
 *
 */

/*Copy this file as "lv_port_disp.c" and set this value to "1" to enable content*/
#if 1

/*********************
 *      INCLUDES
 *********************/
#include "lv_port_disp_template.h"
#include <stdbool.h>
#include "lvgl.h"

#include "bsp.h"

/*********************
 *      DEFINES
 *********************/
 #ifndef      __MEMORY_AT
  #if     (defined (__CC_ARM))
    #define  __MEMORY_AT(x)     __attribute__((at(x)))
  #elif   (defined (__ARMCC_VERSION) && (__ARMCC_VERSION >= 6010050))
    #define  __MEMORY_AT__(x)   __attribute__((section(".bss.ARM.__at_"#x)))
    #define  __MEMORY_AT(x)     __MEMORY_AT__(x)
  #else
    #define  __MEMORY_AT(x)
    #warning Position memory containing __MEMORY_AT macro at absolute address!
  #endif
#endif

#ifndef MY_DISP_HOR_RES
    #define MY_DISP_HOR_RES    800
#endif

#ifndef MY_DISP_VER_RES
    #define MY_DISP_VER_RES    480
#endif

#define CreateOnebuffer
//#define CreateTWObuffer
//#define Doublebuffering

/**********************
 *      TYPEDEFS
 **********************/
static __IO int8_t wTransferState;
extern LTDC_HandleTypeDef   hltdc_F;

/* 注意bsp_tft_h7.c文件使能了行中断和NVIC */
void LTDC_IRQHandler(void)
{
        LTDC->ICR = (uint32_t)LTDC_IER_LIE;
        wTransferState = 1;
}

/**********************
 *  STATIC PROTOTYPES
 **********************/
static void disp_init(void);
static void disp_flush(lv_disp_drv_t * disp_drv, const lv_area_t * area, lv_color_t * color_p);

/**********************
 *  STATIC VARIABLES
 **********************/

/**********************
 *      MACROS
 **********************/

/**********************
 *   GLOBAL FUNCTIONS
 **********************/

void lv_port_disp_init(void)
{
    /*-------------------------
     * Initialize your display
     * -----------------------*/
    disp_init();

    /*-----------------------------
     * Create a buffer for drawing
     *----------------------------*/

    /**
     * LVGL requires a buffer where it internally draws the widgets.
     * Later this buffer will passed to your display driver's `flush_cb` to copy its content to your display.
     * The buffer has to be greater than 1 display row
     *
     * There are 3 buffering configurations:
     * 1. Create ONE buffer:
     *      LVGL will draw the display's content here and writes it to your display
     *
     * 2. Create TWO buffer:
     *      LVGL will draw the display's content to a buffer and writes it your display.
     *      You should use DMA to write the buffer's content to the display.
     *      It will enable LVGL to draw the next part of the screen to the other buffer while
     *      the data is being sent form the first buffer. It makes rendering and flushing parallel.
     *
     * 3. Double buffering
     *      Set 2 screens sized buffers and set disp_drv.full_refresh = 1.
     *      This way LVGL will always provide the whole rendered screen in `flush_cb`
     *      and you only need to change the frame buffer's address.
     */

    /* Example for 1) */
#ifdef CreateOnebuffer
    static lv_disp_draw_buf_t draw_buf_dsc_1;
    static lv_color_t buf_1[MY_DISP_HOR_RES * 200];                          /*A buffer for 10 rows*/
    lv_disp_draw_buf_init(&draw_buf_dsc_1, buf_1, NULL, MY_DISP_HOR_RES * 200);   /*Initialize the display buffer*/

    /* Example for 2) */
#elif defined CreateTWObuffer
    static lv_disp_draw_buf_t draw_buf_dsc_2;
    static lv_color_t buf_2_1[MY_DISP_HOR_RES * 50];                        /*A buffer for 10 rows*/
    static lv_color_t buf_2_2[MY_DISP_HOR_RES * 50];                        /*An other buffer for 10 rows*/
    lv_disp_draw_buf_init(&draw_buf_dsc_2, buf_2_1, buf_2_2, MY_DISP_HOR_RES * 50);   /*Initialize the display buffer*/

    /* Example for 3) also set disp_drv.full_refresh = 1 below*/
#elif defined Doublebuffering
    static lv_disp_draw_buf_t draw_buf_dsc_3;
    static lv_color_t buf_3_1[MY_DISP_HOR_RES * MY_DISP_VER_RES] __MEMORY_AT(0xC0000000);  /*A screen sized buffer*/
    static lv_color_t buf_3_2[MY_DISP_HOR_RES * MY_DISP_VER_RES] __MEMORY_AT(0xC00BB800);  /*Another screen sized buffer*/

        lv_disp_draw_buf_init(&draw_buf_dsc_3, buf_3_1, buf_3_2,
                                                        MY_DISP_VER_RES * MY_DISP_HOR_RES);   /*Initialize the display buffer*/
#endif

    /*-----------------------------------
     * Register the display in LVGL
     *----------------------------------*/

    static lv_disp_drv_t disp_drv;                  /*Descriptor of a display driver*/
    lv_disp_drv_init(&disp_drv);                    /*Basic initialization*/

    /*Set up the functions to access to your display*/
        switch (g_LcdType)
        {
                case LCD_43_480X272:                /* 4.3寸 480 * 272 */
                case LCD_50_480X272:                /* 5.0寸 480 * 272 */
                         /*Set the resolution of the display*/
                        disp_drv.hor_res = 480;
                        disp_drv.ver_res = 272;
                        break;

                case LCD_50_800X480:                /* 5.0寸 800 * 480 */
                case LCD_70_800X480:                /* 7.0寸 800 * 480 */
                        disp_drv.hor_res = 800;
                        disp_drv.ver_res = 480;
                        break;

                default:
                        break;
        }

    /*Used to copy the buffer's content to the display*/
    disp_drv.flush_cb = disp_flush;

#ifdef CreateOnebuffer
    /*Set a display buffer*/
    disp_drv.draw_buf = &draw_buf_dsc_1;
#elif defined CreateTWObuffer
    /*Set a display buffer*/
    disp_drv.draw_buf = &draw_buf_dsc_2;
#elif defined Doublebuffering
    /*Set a display buffer*/
    disp_drv.draw_buf = &draw_buf_dsc_3;
        /*Required for Example 3)*/
        disp_drv.full_refresh = 1;
#endif

        wTransferState = 0;

    /*Finally register the driver*/
    lv_disp_drv_register(&disp_drv);
}

/**********************
 *   STATIC FUNCTIONS
 **********************/

/*Initialize your display and the required peripherals.*/
static void disp_init(void)
{
}

volatile bool disp_flush_enabled = true;

/* Enable updating the screen (the flushing process) when disp_flush() is called by LVGL
 */
void disp_enable_update(void)
{
    disp_flush_enabled = true;
}

/* Disable updating the screen (the flushing process) when disp_flush() is called by LVGL
 */
void disp_disable_update(void)
{
    disp_flush_enabled = false;
}

#ifndef Doublebuffering
static void _DMA2D_Copy(void * pSrc,
                            void * pDst,
                                                uint32_t xSize,
                                                uint32_t ySize,
                                                uint32_t OffLineSrc,
                                                uint32_t OffLineDst,
                                                uint32_t PixelFormat)
{

        /* DMA2D采用存储器到存储器模式, 这种模式是前景层作为DMA2D输入 */
        DMA2D->CR      = 0x00000000UL | (1 << 9);
        DMA2D->FGMAR   = (uint32_t)pSrc;
        DMA2D->OMAR    = (uint32_t)pDst;
        DMA2D->FGOR    = OffLineSrc;
        DMA2D->OOR     = OffLineDst;

        /* 前景层和输出区域都采用的RGB565颜色格式 */
        DMA2D->FGPFCCR = LTDC_PIXEL_FORMAT_RGB565;
        DMA2D->OPFCCR  = LTDC_PIXEL_FORMAT_RGB565;

        DMA2D->NLR     = (uint32_t)(xSize << 16) | (uint16_t)ySize;

        /* 启动传输 */
        DMA2D->CR   |= DMA2D_CR_START;

        /* 等待DMA2D传输完成 */
        while (DMA2D->CR & DMA2D_CR_START) {}
}
#endif

/*Flush the content of the internal buffer the specific area on the display
 *You can use DMA or any hardware acceleration to do this operation in the background but
 *'lv_disp_flush_ready()' has to be called when finished.*/
static void disp_flush(lv_disp_drv_t * disp_drv, const lv_area_t * area, lv_color_t * color_p)
{

#ifndef  Doublebuffering
        int32_t x;
    int32_t y;

        x = area->x2 - area->x1 +1;
        y = area->y2 - area->y1 +1;

        _DMA2D_Copy((void *)(color_p),
                        (void *)(EXT_SDRAM_ADDR+disp_drv->hor_res*area->y1*2+ area->x1*2),
                                x,
                                y,
                                0,
                                disp_drv->hor_res - x,
                                LTDC_PIXEL_FORMAT_RGB565);
#else
        while (wTransferState== 0){}
        wTransferState = 0;

        __HAL_LTDC_LAYER(&hltdc_F, 0)->CFBAR =(uint32_t)color_p;
        __HAL_LTDC_RELOAD_IMMEDIATE_CONFIG(&hltdc_F);
#endif

    /*IMPORTANT!!!
     *Inform the graphics library that you are ready with the flushing*/
    lv_disp_flush_ready(disp_drv);
}

#else /*Enable this file at the top*/

/*This dummy typedef exists purely to silence -Wpedantic.*/
typedef int keep_pedantic_happy;
#endif

单缓冲:

双缓冲+硬件垂直消隐

RA8875屏截图:

STM32F407+LVGL8+RA8875+外部SRAM,视频展示800*480做滑动效果流畅度也不错

MDK RTE一键添加:

楼主:
更新完毕。

网友A:
下载学习看看,好像还没有添加SDRAM的支持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学习看看,好像还没有添加SDRAM的支持哦

V6的内部SRAM小,我全部开到SDRAM了,V7的内部SRAM大,我部分开到了内部SRAM,部分开到SDRAM。

    /* Example for 1) */
#ifdef CreateOnebuffer
    static lv_disp_draw_buf_t draw_buf_dsc_1;
    static lv_color_t buf_1[MY_DISP_HOR_RES * 5000]__MEMORY_AT(0xC0800000);     /*A buffer for 10 rows*/
    lv_disp_draw_buf_init(&draw_buf_dsc_1, buf_1, NULL, MY_DISP_HOR_RES * 5000); /*Initialize the display buffer*/

    /* Example for 2) */
#elif defined CreateTWObuffer
    static lv_disp_draw_buf_t draw_buf_dsc_2;
    static lv_color_t buf_2_1[MY_DISP_HOR_RES * 2500]__MEMORY_AT(0xC0800000);           /*A buffer for 10 rows*/
    static lv_color_t buf_2_2[MY_DISP_HOR_RES * 2500]__MEMORY_AT(0xC0C00000);           /*An other buffer for 10 rows*/
    lv_disp_draw_buf_init(&draw_buf_dsc_2, buf_2_1, buf_2_2, MY_DISP_HOR_RES * 2500);   /*Initialize the display buffer*/

    /* Example for 3) also set disp_drv.full_refresh = 1 below*/
#elif defined Doublebuffering
    static lv_disp_draw_buf_t draw_buf_dsc_3;
    static lv_color_t buf_3_1[MY_DISP_HOR_RES * MY_DISP_VER_RES] __MEMORY_AT(0xC0000000);  /*A screen sized buffer*/
    static lv_color_t buf_3_2[MY_DISP_HOR_RES * MY_DISP_VER_RES] __MEMORY_AT(0xC00BB800);  /*Another screen sized buffer*/

        lv_disp_draw_buf_init(&draw_buf_dsc_3, buf_3_1, buf_3_2,
                                                        MY_DISP_VER_RES * MY_DISP_HOR_RES);   /*Initialize the display buffer*/
#endif

V5的话,我全部开到外部SRAM
    /* Example for 1) */
#ifdef CreateOnebuffer
    static lv_disp_draw_buf_t draw_buf_dsc_1;
    static lv_color_t buf_1[MY_DISP_HOR_RES * 500]__MEMORY_AT(EXT_SRAM_ADDR);        /*A buffer for 10 rows*/
    lv_disp_draw_buf_init(&draw_buf_dsc_1, buf_1, NULL, MY_DISP_HOR_RES * 500);   /*Initialize the display buffer*/

    /* Example for 2) */
#elif defined CreateTWObuffer
    static lv_disp_draw_buf_t draw_buf_dsc_2;
    static lv_color_t buf_2_1[MY_DISP_HOR_RES * 15]__MEMORY_AT(0x10000000);           /*A buffer for 10 rows*/
    static lv_color_t buf_2_2[MY_DISP_HOR_RES * 15]__MEMORY_AT(0x10008000);           /*An other buffer for 10 rows*/
    lv_disp_draw_buf_init(&draw_buf_dsc_2, buf_2_1, buf_2_2, MY_DISP_HOR_RES * 15);   /*Initialize the display buffer*/
#endif

网友A:
看的是V7版本的代码,没有太注意有条件编译,如果是定义这个 Doublebuffering 就是外部SDRAM,但代码里DMA2D是不能定义Doublebuffering,疑惑就是定义了双缓存用SDRAM那就不能用DMA2D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的是V7版本的代码,没有太注意有条件编译,如果是定义这个 Doublebuffering 就是外部SDRAM,但代码里DMA2 ...

这就是大家在移植LVGL的Doublebuffering时容易搞错的原因,LVGL这里仅仅需要切换双缓冲地址,不需要做任何额外的操作,这个接口函数在Doublebuffering方式下,仅仅起到一个地址切换并告诉LVGL库的作用。

而DMA2D加速是在另外的接口重定向方式里面起作用的,也就MDK RTE添加的这个文件,F429,H7等系列可以勾选这个

网友A:
如果是这样我就是理解错了,还一直在想找双缓存+SDRAM+DAM2D的方案想做优化。掉坑里了,用LVGL做了一个项目,基本完成了但是感觉刷不是很流畅,特别是用LVGL自带的控件chart刷波形,能感觉到比较卡,其他页面就还比较好。

网友B:
下载的是V6的工程包,直接编译会出现一堆提示,都是找不到“lv_conf.h”。需要修改什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载的是V6的工程包,直接编译会出现一堆提示,都是找不到“lv_conf.h”。需要修改什么吗?

貌似是你的软件包弄的太深了,MDK无法正常检索到。

网友C:
下载试了下,V7,使用双缓冲(Doublebuffering),滑动界面的时候,还是有肉眼可见的撕裂感。另外,感觉lvgl这个FPS的统计,好像有点不太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载试了下,V7,使用双缓冲(Doublebuffering),滑动界面的时候,还是有肉眼可见的撕裂感。另外,感觉lvg ...

1、LVGL的FPS统计确实比较诡异。
2、如果是V7板子和V7对应的显示屏,效果还是可以的,几乎看不到撕裂,注意我分享的例子,LTDC时钟我是调节过的。这个时间决定垂直消隐的时间长短,这个是我的视频效果:

网友C:
引用 楼主:
1、LVGL的FPS统计确实比较诡异。
2、如果是V7板子和V7对应的显示屏,效果还是可以的,几乎看不到撕裂, ...

是使用V7的板子和对应的显示屏,也是使用的楼主位的程序,唯独在柱状图那里会看到明显的撕裂感,其他的地方很难看到。
下面上传个视频(zip的压缩文件),不过感觉视频拍的不是很清晰,实际肉眼看的话会明显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使用V7的板子和对应的显示屏,也是使用的楼主位的程序,唯独在柱状图那里会看到明显的撕裂感,其他的地 ...

测试了,这个小柱的撕裂跟垂直消隐的撕裂不同,这个是滑动的时候刷新的太慢,没刷新过来,一下子撕裂了好几行

LVGL的这个控件实现应该不太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试了,这个小柱的撕裂跟垂直消隐的撕裂不同,这个是滑动的时候刷新的太慢,没刷新过来,一下子撕裂了好 ...

明白

网友D:
可以切换显存区的操作放到行中断里面,不要在disp_flush函数里面等待刷新完成,像下面这样
static __IO int8_t *pLCD_buff;
void LTDC_IRQHandler(void)
{
        LTDC->ICR = (uint32_t)LTDC_IER_LIE;
        __HAL_LTDC_LAYER(&hltdc_F, 0)->CFBAR =(uint32_t)pLCD_buff;
        __HAL_LTDC_RELOAD_IMMEDIATE_CONFIG(&hltdc_F);
}
static void disp_flush(lv_disp_drv_t * disp_drv, const lv_area_t * area, lv_color_t * color_p)
{
pLCD_buff = (int8_t*)color_p;
    lv_disp_flush_ready(disp_drv);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切换显存区的操作放到行中断里面,不要在disp_flush函数里面等待刷新完成,像下面这样
static __IO in ...

实测不行,界面会一直闪烁。拖拽的时候闪烁的更厉害。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实测不行,界面会一直闪烁。拖拽的时候闪烁的更厉害。

这个操作只限于双渲染区,且必须每次全刷新,你闪烁的原因应该是当前刷新的显存区和渲染的显存区是同一个buff。我这边测试得挺好,这是我的代码:

#define MY_DISP_HOR_RES    800
#define MY_DISP_VER_RES    480

static void disp_flush(lv_disp_drv_t * disp_drv, const lv_area_t * area, lv_color_t * color_p);

static __IO u32 lcd_ram_addr = 0xc0000000;
IRAM_ATTR void LTDC_IRQHandler(void)
{
        LTDC->ICR = 0x0f;

        LTDC_Layer1->CFBAR = lcd_ram_addr;
        LTDC->SRCR |= LTDC_SRCR_IMR;
}

void lv_port_disp_init(void)
{
    /*-------------------------
     * Initialize your display
     * -----------------------*/
    //LCD_Init();
        HAL_LTDC_ProgramLineEvent(&hltdc,6+6+480);
    HAL_NVIC_SetPriority(LTDC_IRQn, 0xE, 0);
        HAL_NVIC_EnableIRQ(LTDC_IRQn);

    /*-----------------------------
     * Create a buffer for drawing
     *----------------------------*/

    static lv_disp_draw_buf_t draw_buf_dsc_2;
//    static lv_color_t buf_2_1[MY_DISP_HOR_RES * MY_DISP_VER_RES];                        /*A buffer for 10 rows*/
    // static lv_color_t buf_2_2[MY_DISP_HOR_RES * 10];                        /*An other buffer for 10 rows*/
        lv_color_t *buf = (lv_color_t*)(0xc0000000);
        lv_color_t *buf2 = (lv_color_t*)(0xc0000000+800*480*2);
    lv_disp_draw_buf_init(&draw_buf_dsc_2, buf, buf2, MY_DISP_HOR_RES * MY_DISP_VER_RES);   /*Initialize the display buffer*/

    static lv_disp_drv_t disp_drv;                         /*Descriptor of a display driver*/
    lv_disp_drv_init(&disp_drv);                    /*Basic initialization*/
    disp_drv.hor_res = MY_DISP_HOR_RES;
    disp_drv.ver_res = MY_DISP_VER_RES;
    disp_drv.flush_cb = disp_flush;
    disp_drv.draw_buf = &draw_buf_dsc_2;
    disp_drv.full_refresh = 1;

    lv_disp_drv_register(&disp_drv);
}

static void disp_flush(lv_disp_drv_t * disp_drv, const lv_area_t * area, lv_color_t * color_p)
{
    // if(!is_LCD_off())
    {
        // s16 w = area->x2-area->x1+1;
        // s16 h = area->y2-area->y1+1;
        // LCD_Blt(area->x1,area->y1,w,h,(u16*)color_p);

        // LCD_Set_Windows(area->x1,area->y1,area->x2,area->y2);
        // LCD_W_Dat((const u8*)color_p,w*h*2);

        lcd_ram_addr = (u32)color_p;
    }

    /*IMPORTANT!!!
     *Inform the graphics library that you are ready with the flushing*/
    lv_disp_flush_ready(disp_drv);
}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操作只限于双渲染区,且必须每次全刷新,你闪烁的原因应该是当前刷新的显存区和渲染的显存区是同一个 ...

LVGL的双缓冲同步做的不好,非常受到LTDC时钟刷新速度影响,不同的显示屏都要微调节才能稳定。

你的这个在我们的几个款显示屏都无法使用, 官方的例子,闪烁的厉害

网友E:
在Doublebuffering模式下例程源码是:
while (wTransferState== 0){}
wTransferState = 0;
__HAL_LTDC_LAYER(&hltdc_F, 0)->CFBAR =(uint32_t)color_p;
__HAL_LTDC_RELOAD_IMMEDIATE_CONFIG(&hltdc_F);
假如LTDC刷新速度比较快 已经进入中断把标志wTransferState 置一了,LTDC已经重新开始刷屏了刷到一半,LVGL刚好调用disp_flush函数那不是出现裂纹了?不应该改成这样吗?
wTransferState = 0;
while (wTransferState== 0){}
__HAL_LTDC_LAYER(&hltdc_F, 0)->CFBAR =(uint32_t)color_p;
__HAL_LTDC_RELOAD_IMMEDIATE_CONFIG(&hltdc_F);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Doublebuffering模式下例程源码是:
while (wTransferState== 0){}
wTransferState = 0;

是这样的,就是改成你这样后,刷新率降低了10帧左右。 为了追求刷新率,我切换了下位置。

几乎看不到撕裂,还行。

网友A(2023-09-05):
尝试了一下,这个驱动貌似不支持旋转,开旋转就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尝试了一下,这个驱动貌似不支持旋转,开旋转就卡了

对,还没有做旋转测试。

网友F(2023-10-08):
引用 楼主:
这就是大家在移植LVGL的Doublebuffering时容易搞错的原因,LVGL这里仅仅需要切换双缓冲地址,不需要做任 ...

v7.11的非全屏双缓冲和单缓冲类似机制,v8应该也是,全屏双缓冲就是只需要更换层,这篇博文有对比
https://blog.csdn.net/weixin_42914339/article/details/129640435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这样我就是理解错了,还一直在想找双缓存+SDRAM+DAM2D的方案想做优化。掉坑里了,用LVGL做了一个项目 ...

最快的是非全屏双缓冲,也有画面分割,理论可以解决。官方的全屏双缓冲是为了解决画面切割问题,速度确实慢。可以看博文的对比:https://blog.csdn.net/weixin_42914339/article/details/129640435

楼主:
引用 网友F:
v7.11的非全屏双缓冲和单缓冲类似机制,v8应该也是,全屏双缓冲就是只需要更换层,这篇博文有对比
https ...

本质就是一个东西,只是全屏可以配合垂直消隐来消除撕裂。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下载试了下,V7,使用双缓冲(Doublebuffering),滑动界面的时候,还是有肉眼可见的撕裂感。另外,感觉lvg ...

撕裂是因为ltdc 和dma2d同时访问同个内存导致的,避免一下就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快的是非全屏双缓冲,也有画面分割,理论可以解决。官方的全屏双缓冲是为了解决画面切割问题,速度确实 ...

非全屏双缓冲看似帧率多,大屏实际操作起来,有很强得滞后感,从而产生卡顿得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F:
撕裂是因为ltdc 和dma2d同时访问同个内存导致的,避免一下就不会

不是这个原因,关闭DMA2D,刷新这个控件也会撕裂。是19楼得原因。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本质就是一个东西,只是全屏可以配合垂直消隐来消除撕裂。

单缓冲是把需要刷新的区域依次放入缓冲区,刷完一个再计算刷第二个。非全屏双缓冲区则利用多一个缓冲区,让刷新的时候可以同时进行第二个区的计算。全屏双缓冲就不一样了,一次性将所有的更改都放在另一个缓冲区上,然后直接换层,所以不会有切割。当然,这样做的后果是需要进行帧同步,结果就是效率堪忧

网友F:
引用 楼主:
非全屏双缓冲看似帧率多,大屏实际操作起来,有很强得滞后感,从而产生卡顿得感觉。

非全屏缓冲区的大小是比刷新区域小吗,如果是的话,刷新一个区就会拆分为几次进行刷新,lvgl帧率好像会计算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单缓冲是把需要刷新的区域依次放入缓冲区,刷完一个再计算刷第二个。非全屏双缓冲区则利用多一个缓冲区, ...

后面LVGL还有必要像emWin那样支持下三缓冲,真正意义上的避免撕裂。

楼主:
引用 网友F:
非全屏缓冲区的大小是比刷新区域小吗,如果是的话,刷新一个区就会拆分为几次进行刷新,lvgl帧率好像会计 ...

是的,而且这种非全屏没法利用垂直消隐,顿挫感很强。

LVGL提供的大部分例子都是这种整屏滑动的,所以这种感觉很明显,

网友A(2023-12-02):
引用 楼主:
是的,而且这种非全屏没法利用垂直消隐,顿挫感很强。

LVGL提供的大部分例子都是这种整屏滑动的,所以 ...

硬汉,LVGL驱动有研究更新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汉,LVGL驱动有研究更新了吗?

楼主位的已经是新版了。

网友G:
请问我们有个项目,800*480,MIPI屏,原来是竖屏显示,480*800的分辨率,转成横屏了现在,切换颜色都有明显的撕裂现象,这个需要怎么解决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我们有个项目,800*480,MIPI屏,原来是竖屏显示,480*800的分辨率,转成横屏了现在,切换颜色都有明显 ...

你这个是手动旋转显存空间转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是手动旋转显存空间转的吗。

#define LCD_DISP_ROTATION LCD_DISP_ROTATION_270
是改的这个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是手动旋转显存空间转的吗。

如果保持这个MIPI屏原来的刷屏方向,竖向刷新的,也会有这个撕裂感,稍微轻一点,麻烦帮忙看看这个怎么能解决呢,多谢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是手动旋转显存空间转的吗。

如果保持这个MIPI屏原来的刷屏方向,竖向刷新的,也会有这个撕裂感,稍微轻一点,麻烦帮忙看看这个怎么能解决呢,多谢

---能帮忙给下关于这个问题的意见吗?是硬件的问题,还是屏的驱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保持这个MIPI屏原来的刷屏方向,竖向刷新的,也会有这个撕裂感,稍微轻一点,麻烦帮忙看看这个怎么能 ...

刷跟我楼主位一样的demo也撕裂吗,这个也撕裂的话,不正常。

垂直消隐没处理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刷跟我楼主位一样的demo也撕裂吗,这个也撕裂的话,不正常。

垂直消隐没处理好。

我试下刷新系统自带的DEMO

网友:
硬汉对比过ThreadX GUIX 与LVGL 在需求资源与运行效果上差别大不?

网友H:
楼主对比过ThreadX GUIX与LVGL 在需求资源与运行效果上差别大不?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对比过ThreadX GUIX与LVGL 在需求资源与运行效果上差别大不?

资源需求还没有专门对比过。

运行效果的话,因人而异了。

网友I(2024-01-02):
“MDK RTE一键添加FreeRTOS + LwIP + LVGL这种组合玩法模板”,有基于freeRTOS的模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MDK RTE一键添加FreeRTOS + LwIP + LVGL这种组合玩法模板”,有基于freeRTOS的模板吗?

不做了,大家自己添加就行,LVGL8不支持多任务,在RTOS上使用和裸机一样。

网友G:
请问有解析dump的trace32软件吗?官网下载需要License Serial Number,我们没有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有解析dump的trace32软件吗?官网下载需要License Serial Number,我们没有这个

我也没有。

网友J(2024-04-22):
晚上好,楼主。
目前刚刚接触LVGL,8.3版本移植没问题+内存分配充足+RA8875驱动正常(SPI驱动,显示disp_flush()使用的是RA8875的区域块填充模式)。
目前开发板连个最基础的控件都显示不出来,右下角的FPS及使用率也显示不出来,整个一白屏!!LVGL背景的浅深模式能控制。
请指点一下问题反向!!

楼主:
引用 网友J:
晚上好,楼主。
目前刚刚接触LVGL,8.3版本移植没问题+内存分配充足+RA8875驱动正常(SPI驱动,显示disp_fl ...

使用最简单的CreateOnebuffer  测试下。

网友J:
引用 楼主:
使用最简单的CreateOnebuffer  测试下。

目前使用的就是ONE buffer!!没反应0.0

网友:
引用 网友J:
目前使用的就是ONE buffer!!没反应0.0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img\1.png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img\2.png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img\3.png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img\4.png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最简单的CreateOnebuffer  测试下。

	/* 设置起点坐标 */
	drv_ra8875_write_reg(0x91, _usX);
	drv_ra8875_write_reg(0x92, _usX >> 8);
	drv_ra8875_write_reg(0x93, _usY);
	drv_ra8875_write_reg(0x94, _usY >> 8);

	/* 设置终点坐标 */
	drv_ra8875_write_reg(0x95, _usX + _usWidth);
	drv_ra8875_write_reg(0x96, (_usX + _usWidth) >> 8);
	drv_ra8875_write_reg(0x97, _usY + _usHeight);
	drv_ra8875_write_reg(0x98, (_usY + _usHeight) >> 8);

	drv_ra8875_set_face_color(_usColor);	/* 设置颜色 */

	drv_ra8875_write_reg(0x90, (1 << 7) | (1 << 5) | (1 << 4) | (0 << 0));	/* 开始填充矩形  */
	drv_ra8875_wait();   /* 等待结束 */

填充用的是RA8875的这块内容(SPI)

楼主:
引用 网友J:
[mw_shl_code=c,true]        /* 设置起点坐标 */
        drv_ra8875_write_reg(0x91, _usX);
        drv_ra8875_write_reg ...

先不用8875的2D函数,仅仅是打点操作测试正常不。

网友J:
引用 楼主:
先不用8875的2D函数,仅仅是打点操作测试正常不。

感谢提醒,切换到打点能正常显示了。
大佬但是疑惑,我内存分配挺充足的为啥显示是拉窗帘似的,一行行慢慢显示出来。FPS-200,CPU-100%了都!!!

楼主:
引用 网友J:
感谢提醒,切换到打点能正常显示了。
大佬但是疑惑,我内存分配挺充足的为啥显示是拉窗帘似的,一行行慢 ...

剩下就要部分接口函数开启优化了,充分将RA8875的2D功能利用上。

网友J:
引用 楼主:
剩下就要部分接口函数开启优化了,充分将RA8875的2D功能利用上。

大佬,奇了个怪,切换用BTE或者用2D去填充就是不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大佬,奇了个怪,切换用BTE或者用2D去填充就是不显示!!!

那估计接口实现姿势不对,这个我之前用emWin上是没问题的,用于LVGL应该也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估计接口实现姿势不对,这个我之前用emWin上是没问题的,用于LVGL应该也没问题。

static void _FillRect(GUI_DEVICE * pDevice, int x0, int y0, int x1, int y1) {
    LCD_PIXELINDEX ColorIndex;
	int x;

	if (GUI_pContext->DrawMode & LCD_DRAWMODE_XOR)
	{
		for (; y0 <= y1; y0++)
		{
			for (x = x0; x <= x1; x++)
			{
				_XorPixel(pDevice, x, y0);
			}
		}
	}
	else
	{
	  /* 选择进行优化 */
	#if emWin_Optimize
		ColorIndex = LCD__GetColorIndex();
		if (g_ChipID == IC_8875)
		{
			RA8875_RTERect( x0,  y0,  x1,  y1,  ColorIndex);
		}
		else
		{
			ILI9488_FillRect(x0, y0, y1-y0+1, x1-x0+1, ColorIndex);
		}

	#else
		for (; y0 <= y1; y0++)
		{
			_DrawHLine(pDevice, x0, y0, x1);
		}
	#endif
	}
}

/*
*********************************************************************************************************
*	函 数 名: GUI_FillRect
*	功能说明: 用于emWin的接口函数
*	形    参:  _bright 亮度,0是灭,255是最亮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RA8875_RTERect(uint16_t x0, uint16_t y0, uint16_t x1, uint16_t y1, uint16_t _usColor)
{
	s_ucRA8875Busy = 1;

	BTE_SetTarBlock(x0, y0, y1-y0+1, x1-x0+1, 0);	/* 设置BTE位置和宽度高度 */
	BTE_SetOperateCode(0x0C);	        			/* 设定BTE 操作码和光栅运算码  REG[51h] Bit[3:0] = 0Ch */
	RA8875_SetFrontColor(_usColor);			        /* 设置BTE前景色 */
	BTE_Start();				        			/* 开启BTE 功能 */
	BTE_Wait();

	s_ucRA8875Busy = 0;
}

我用的也是emWin里面这个接口!!!

网友:
这段放进disp_wait_flush函数
        while (wTransferState== 0){}
        wTransferState = 0;
再定义一个等待函数
    disp_drv.wait_cb = disp_wait_flush;
再把disp_flush改成垂直消隐
        __HAL_LTDC_LAYER(&hltdc_F, 0)->CFBAR =(uint32_t)color_p;
        __HAL_LTDC_RELOAD_IMMEDIATE_CONFIG(&hltdc_F);   ->这一句改成垂直消隐刷新,我只知道标准库是LTDC_ReloadConfig(LTDC_VBReload);
再把中断换成LTDC_IT_RR

实测这样不会撕裂,而且帧率也有保证

网友K(2024-05-29):
我拿正点原子h743的板子,按照你这种方法对lvgl和ltdc驱动程序进行了修改,修改完之后可以运行,但帧数很低,即使是demo_widgets的静态界面,不进行滑动,帧数也只有30帧左右。这帧数应该不正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拿正点原子h743的板子,按照你这种方法对lvgl和ltdc驱动程序进行了修改,修改完之后可以运行,但帧数很低 ...

我们的是32bit SDRAM,  看看是不是这个地方的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的是32bit SDRAM,  看看是不是这个地方的区别。

我那个是正点原子的h743,板载的SDRAM是W9825G6KH 32MB,容量是足够大的吧,会不会是SDRAM速度的差别?而且我发现在显示静态界面时,帧数很低,但cpu占用也很低。此外,不管把dma2d开启还是关闭,帧数和cpu占用的情况都没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的是32bit SDRAM,  看看是不是这个地方的区别。

找到差别了,我那个sdram是16位宽,应该是这个地方影响了帧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