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GL] STM32F407+LVGL8+RA8875+外部SRAM,视频展示800*480做滑动效果流畅度也不错(2023-07-18)

楼主(2023-07-19):
LVGL8.3.8,外部高速1MB SRAM,硬件平台V5开发板。

例子下载: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0161

视频效果:

网友A:
请问一下,硬汉哥你自己跑起来看的结果,emwin,GUIX,LVGL这三款GUI哪个更流畅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硬汉哥你自己跑起来看的结果,emwin,GUIX,LVGL这三款GUI哪个更流畅呢?

流畅度实际上区别不大,底层的很多实现机制都是一样的。主要就看你那个用的顺手了。
LVGL的话,要流畅的话资源需求比较大,类似手机的动态小效果做的不错。
GUIX的话,比较依赖GUIX Studio,也就是所有的创建都需要在GUIX Studio图形化界面上实现。
emWin的话,属于简单易用型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流畅度实际上区别不大,底层的很多实现机制都是一样的。主要就看你那个用的顺手了。
LVGL的话,要流畅的 ...

lvgl有些帧数不够的页面直接把动画时长缩减,这样就死快,看不出卡顿。我们在spi屏一般就这样操作,基本可以满意

网友C:
引用 楼主:
流畅度实际上区别不大,底层的很多实现机制都是一样的。主要就看你那个用的顺手了。
LVGL的话,要流畅的 ...

LVGL一些效果比较耗处理器性能,比如圆角、阴影、主题效果、透明,抗锯齿什么的,如果去掉这些流畅度就好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流畅度实际上区别不大,底层的很多实现机制都是一样的。主要就看你那个用的顺手了。
LVGL的话,要流畅的 ...

另外如果屏幕是用双缓冲,你也可以试试直接把空闲的屏幕的缓冲区作为LVGL的绘制缓冲去使用,让LVGL直接绘制到屏幕的缓冲区,这样就少了一次搬运的过程,这样也能明显提升FPS。

楼主:
引用 网友B:
lvgl有些帧数不够的页面直接把动画时长缩减,这样就死快,看不出卡顿。我们在spi屏一般就这样操作,基本可 ...

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LVGL一些效果比较耗处理器性能,比如圆角、阴影、主题效果、透明,抗锯齿什么的,如果去掉这些流畅度就好 ...

对,去掉后好很多。

网友:
ui这块,斑竹可考虑支持一下国产,华芯微特的swm34s,单芯片裸刷jpg可达到100帧

网友D(2023-12-08):
请问一下,这个lvgl和FreeRTOS的内存分配有合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一下,这个lvgl和FreeRTOS的内存分配有合并吗?

这个都可以,可以独立分配,也可以FreeRTOS动态内存管理为其分配。

一般独立分配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