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教硬汉哥和大佬关于ADC输入匹配阻抗的问题。

楼主(2023-07-19):
当ADC测量电压时,会出现最大输入阻抗的问题,手册中提到

Resolution    Sampling cycle at 35 MHz                    Sampling time at 35 MHz[ns]                         Max. RAIN(1)(2)(Ω)
12 bits              1.5                                                                 43                                                  50
                       3.5                                                                 100                                                 680
                       7.5                                                                 214                                                 2200
                       12.5                                                               357                                                 4700
                       19.5                                                               557                                                 8200
                       39.5                                                               1129                                               15000
                       79.5                                                               2271                                               33000
                       160.5                                                             4586                                                50000

如果外部阻抗过大 会导致ADC采样异常, 但是如图的这种这个阻抗应该是怎么算的呢?我要测量R28的电压, 阻抗是R33和R28的并联吗?旁边的电容阻抗是可以忽略不记的吗?

网友A:
是因为阻抗过大导致电流不够所以adc采样异常?

网友B:
这个应该是你运放前面的电路影响的吧,运放的特色是低输出阻抗,你的电路也是运放输出接入ADC采集的。可以考虑示波器直接采集这部分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你运放前面的电路影响的吧,运放的特色是低输出阻抗,你的电路也是运放输出接入ADC采集的。可以 ...

但是为了成本,会把这个运放去掉,就是电阻与ADC直连,这个时候就会有ADC 输入阻抗的大小的问题了(然后 不同的采样周期有不不同的精度) 。这个RAIN 在这个图中可以理解为这两个电阻的并联吗  因为我要算阻抗匹配。 硬汉哥再次解答一下。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因为阻抗过大导致电流不够所以adc采样异常?

是的 阻抗太大 影响ADC内部电容的充电速度从而导致ADC误差较大

网友C:
不清楚你的被测信号类型,阻抗匹配是指源阻抗和负载阻抗相等,信号得到最大功率传输。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清楚你的被测信号类型,阻抗匹配是指源阻抗和负载阻抗相等,信号得到最大功率传输。

检测 输出电流 电压 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为了成本,会把这个运放去掉,就是电阻与ADC直连,这个时候就会有ADC 输入阻抗的大小的问题了(然后  ...

Rain这里相当于串进去一个电阻,加大输入阻抗了。

我们的做法一般是弄个大的电阻下拉接地,相当于分压。